流水线 关于链条输送带 刹车停止问题

楼主(2015-04-09):
(图片)

网友A:
我怎么什么没看到,就看见两张图

楼主:
在设计一台非标设备,上面用到了 链条输送带,用一般的刹车电机带动90W20K ,上面12个工位,在其中一个工位上装了欧姆龙的对射传感器,到哪就停,现在问题来了,为啥每次停止的位置不一样 差 很多,每次差个1MM可以,但是现在每次都差了将近七八毫米 郁闷  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什么没看到,就看见两张图

看下面吧 昨天好像文字没有添加上

网友:
看来你是要在链条输送带停止后对上面的工件进行动作,
1.链条输送带上面很难精确定位的,首先链条就有误差,有间隙,再就是电机停止不是立即停止的会有段时间。你用私服电机效果能好。
2.在链条输送带输送物料精确定位可以用视觉检测,或者说加顶升装置,对工件进行精确定位。

网友B:
我们有个机构和你类似,链条每次指定位置停,用的伺服电机,误差不大,效果很好

网友:
如果1mm可以达到精度要求就用伺服好点,实在不行就得二次定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设计一台非标设备,上面用到了 链条输送带,用一般的刹车电机带动90W20K ,上面12个工位,在其中一个工位上 ...

用伺服或步进电机就可以了, 你用的应该是普通的调速电机吧

网友:
伺服电机

网友:
本身你的精度就达不到。

网友C(2015-05-17):
问题1:光电开关选型,该种光电检测有无是可以的,用来定位太为难它了,E3JK 应该是继电器输出,反应时间对定位有一点影响;
问题2:驱动马达,不知是否有速度控制,还是不讲究定位速度,根据经验,应该是定位时间越短越好;

解决方案:把E3JK取消,换用OMRON SX671 槽型光电,在每个治具上装一个铁片来定位,你那滑台上有现成的参考!, 马达不换可以,加一个减速功能上去,上升沿减速,下降沿定位,但我建议换成步进算了,成本没准和你的成本差不多,当然,换成步进编程稍微麻烦一点点,但我相信贵司有能力解决,当然大家也可以帮你解决。
        记得下次把情况描述得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1:光电开关选型,该种光电检测有无是可以的,用来定位太为难它了,E3JK 应该是继电器输出,反应时间对 ...

灰常感谢!

网友(2015-11-03):
学习了,点滴积累中。

网友(2016-12-27):
这种机构如果选用普通的直流电机的话一定要在每个工位加二次定位机构的,

网友:
这种机构如果选用普通的直流电机的话一定要加装二次定位机构的

网友(2017-02-02):
看看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2018-07-01):
选伺服电机就好很多,换个伺服电机试试。

网友(2019-01-11):
链条上的工装是要有机械的硬定位机构的,比如侧面凹槽顶住,或者下面销孔顶升定位,

网友(2019-04-09):
本身电机精度不够吧

网友:
确实有的光电传感器反应滞后,不适合作为定位使用。

网友(2019-08-02):
引用 网友B:
我们有个机构和你类似,链条每次指定位置停,用的伺服电机,误差不大,效果很好

请问误差能达到多少,±0.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