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内孔前端不时会有明显的碰撞痕迹,设备液压故障?

楼主(2015-04-09):
最近我们厂里有一台设备,做出来的零件内孔前端不时会有明显的碰撞痕迹,但除了有痕迹之外其他尺寸都正常。工件是由主轴夹紧后旋转加工,其尺寸是有刀塔处刀具加工。该机床为卧式机床,刀塔旋转和主轴夹紧都是用液压的。

请大家来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楼主:
其实该机床最终发现是氮气包没气了,液压压力波动过大,但为什么尺寸没有问题,就只有这些压痕呢,想问一下原因

网友:
铁屑夹在刀杆和加工面之间产生的吧!

网友:
不能去现场观察观察吗?看看到了哪一步加工出来的?

网友:
上个产品图有那么难吗??

网友:
上图,回应讨论,加分~

网友:
鹰大,这样没图的,应该扣分!!
算了,孔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令致期谓之贼,以后没有图的通知上图,据而不上者杀之。

网友(2015-05-23):
应该是液压系统的脉动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