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铝管怎么固定钻孔?

楼主(2015-04-09):
如图所示,在旋转台上放置一段铝管。通过旋转台实现铝管圆周方向上的分度,然后在铝管外圆周上钻孔。
问题是,怎么固定这一小段铝管,才能让它与旋转台的旋转圆心同轴?有啥好办法吗?
(注:我没有车床等专业设备,只有一个可以水平固定的小电钻和这个旋转台。)

谢谢。

网友A:
外加工个有段跟管内径配合的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加工个有段跟管内径配合的螺丝

那就是说,我还是得找个车床来做了。

网友B:
做个小工件,一头固定在旋转台上,一头可以夹持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小工件,一头固定在旋转台上,一头可以夹持工

工件固定在旋转台上好解决,钻几个孔就行了。但是夹持铝管怎么弄呢?还有怎么保证夹持的铝管与旋转台圆心保持同轴?另外,铝管不是就一种规格,夹持件还不能采用固定的尺寸,感觉没什么好办法。
曾经想过最笨的办法,就是在旋转台上加一个微型3爪卡盘。想知道有没有更经济实用的方法?

网友(点评):
用个钻夹头,知道吗?夹钻头的那个。多大直径都可以夹。还可以保证同心。

网友(点评):
或者做个类似结构的东西,体积不用那么大

网友C:
起码也要告诉铝件的外圆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码也要告诉铝件的外圆大小

目前有两种铝管要加工:
一种是外径 7 mm,内径 2 mm,沿外圆周均匀钻 6 个沉孔,孔径1.05mm,孔深1.1mm。
二种是外径 28 mm,内径 20mm,沿外圆周均匀钻 24 个沉孔,孔径1.05mm,孔深1.1mm。
本来想淘宝上招人代工。结果没人做,所以只能自己想办法做了。

网友(点评):
东西太小,孔径也小,手电钻估计玄的很,尽量还是找别人代做吧

网友D:
我想知道楼主把铝管固定好后打算怎么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楼主把铝管固定好后打算怎么打孔

旋转台是固定在X轴滑台上的。电钻水平固定,与滑台固定在同一个工作台。调整好铝管的角度后,控制X轴滑台平移即可精确钻孔。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工件固定在旋转台上好解决,钻几个孔就行了。但是夹持铝管怎么弄呢?还有怎么保证夹持的铝管与旋转台圆心 ...

没量的话,这个挺好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量的话,这个挺好的啊

目前看,需要50个,这可以算没量吧?

网友F:
透过圆管内径装一个螺栓连接旋转台,螺丝头部安装压板(类似垫片),装紧螺丝自然也压紧了铝管

网友G:
买个小的3爪   固定在你那个上面柄保证同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透过圆管内径装一个螺栓连接旋转台,螺丝头部安装压板(类似垫片),装紧螺丝自然也压紧了铝管

看来我得加工一个连接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个小的3爪   固定在你那个上面柄保证同心。

你说的是3爪卡盘吗?

网友H:
50件的话也可以线切割做个小钻模,你这样摇太慢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3爪卡盘吗?

是的

网友:
说个思路啊 再车做个连接件啊  连接件跟转盘同心  然后产品跟连接件的配合就有空间了

网友I:
可以在旋转台上加一个小三抓卡盘的,装时打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透过圆管内径装一个螺栓连接旋转台,螺丝头部安装压板(类似垫片),装紧螺丝自然也压紧了铝管

我也觉得这样方便

网友J:
鉴于楼主可用的装置比较少,如果精度要求不是太高,干脆划线找位置钻孔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50件的话也可以线切割做个小钻模,你这样摇太慢了。

我对加工时间倒要求不高,只是想省点事。另外就是精度要有一定保证。线切割、钻模还真没啥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的

这是一个备选方案。三爪卡盘的固定孔是 12mm,旋转台的孔位是 M5,所以需要一根变径的螺栓。没找到现成的。我能想到的还是得上车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在旋转台上加一个小三抓卡盘的,装时打表就行了

看来还得买块表

网友K:
想保证精度,必要的工具是少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鉴于楼主可用的装置比较少,如果精度要求不是太高,干脆划线找位置钻孔算了

我之前一直是先在铝管上画好线,然后左手拿着小铝管,右手控制自制的小台钻来钻孔。但是无法保证相邻孔间距的一致性。将来这些孔是用来安装永磁体,铝管旋转时通过检测磁场变化来计数旋转脉冲。但由于孔间距的不一致,导致当铝管旋转到某个速度时,计数偶尔会丢失脉冲。所以,我是想通过提高钻孔的精度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如果找不到简单易行的提高钻孔精度的方法,我就只能在手动钻孔时,尽量控制每一个孔的位置精准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想保证精度,必要的工具是少不了的。

你说的没错。
为了这个钻孔的精度,我已经考虑增加一个微型x滑台,微型R旋转台,微型3爪卡盘,还得加工一个变径螺栓。小5百块就没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之前一直是先在铝管上画好线,然后左手拿着小铝管,右手控制自制的小台钻来钻孔。但是无法保证相邻孔间 ...

楼主自己的硬件条件有限,那随便找个机加工厂子,给你做个简易钻模,要不多少钱,这样效率和质量都有了,充分利用各方面资源,比自己埋头苦干好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没错。
为了这个钻孔的精度,我已经考虑增加一个微型x滑台,微型R旋转台,微型3爪卡盘,还得加工一 ...

若要手工做的话,可以找地方做一个钻胎具,把铝件装在里面,钻头通过钻胎保证孔位尺寸,这样位置精度也取决钻胎的精度。
优点是钻孔方便,缺点是投入一个钻胎成本也不会太低,只能干这个小铝件。要是投入必要工具,其他的小零件也可以自己搞定了。

网友L:
量好少,一个得卖10块钱吧!

网友M:
对于有条件的主儿,这都不是事儿,发出去加工吧。。。

网友N:
,最好你的旋转中心还铝管中心来定做定位 第一个件有点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自己的硬件条件有限,那随便找个机加工厂子,给你做个简易钻模,要不多少钱,这样效率和质量都有了, ...

没做过钻模,不太了解行情。另外,我的铝管至少有两个尺寸,那就得两个钻模。其实我本想在淘宝上直接付费加工这个,但是没有人做。可能量小,也挣不到什么钱,没人希的做吧。也没有机加方面的朋友,只好硬着头皮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若要手工做的话,可以找地方做一个钻胎具,把铝件装在里面,钻头通过钻胎保证孔位尺寸,这样位置精度也取 ...

我还是选择后者吧。淘些工具。完成当下的任务后,剩下工具还可以他日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量好少,一个得卖10块钱吧!

幸好铝管不是单独卖钱的。要不 10 块可能都不止

楼主:
引用 网友M:
对于有条件的主儿,这都不是事儿,发出去加工吧。。。

我联系过3、4家淘宝加工店,当我说完要求和数量,人家连价都没报,直接告诉我做不了。其实就是不想做吧。估计这种小活没啥赚头。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最好你的旋转中心还铝管中心来定做定位 第一个件有点难吧

考虑用3爪卡盘,避免做定位,手头没啥家伙事。

网友N:
引用 楼主:
考虑用3爪卡盘,避免做定位,手头没啥家伙事。

很好奇做了这个有什么用  我前几天正好有个差不多的工装,用齿轮定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很好奇做了这个有什么用  我前几天正好有个差不多的工装,用齿轮定位的

如下图所示,黑色的是铝管,红色的是嵌入安装的小磁铁(钻孔就是为了安装它),绿色是霍尔传感器。黑色铝管旋转时,通过两个霍尔传感器的信号可以获得其旋转方向及脉冲个数。以此来获取与铝管同轴的丝杆的旋转方向及圈数。进而获取丝杆所在的汽车座椅的位置变化数据。这些位置数据送给一个控制器,来实现座椅位置的记忆与恢复。

网友O:
不能用旋转编码器代替吗

网友P:
这个在车床上做的话,多简单的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不能用旋转编码器代替吗

它干的其实就是旋转编码器的活。
没有选择现成的旋转编码器,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1、找不到尺寸合适的。我做的检测器用于汽车座椅。安装空间有限,而且安装位置、安装方法也各不相同。检测器主体尺寸 15mm见方,没找到这么小的编码器。
2、价格原因。旋转编码器太贵。DIY 8 向座椅记忆控制器需要4个检测器。购买4个编码器的钱比我的控制器都贵。
3、享受 DIY 的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在车床上做的话,多简单的事啊。

所言即是。
在这里发帖前我都想购买家用多功能机床了,西马特 MJ9515,5000元。最后还是忍住没买。不是学机械出身,就来论坛讨教了,找找解决之道。

网友Q:
你这个圆滑台不适合卡铝管,就算你解决了卡持问题,也没法钻孔,因为你这铝管太短,钻头卡头旋转时会与你这圆滑动台干涉。你可以采用小分度盘来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你这个圆滑台不适合卡铝管,就算你解决了卡持问题,也没法钻孔,因为你这铝管太短,钻头卡头旋转时会与你这 ...

你说中要害了。我根据 3 爪卡盘的尺寸和钻夹头的尺寸,粗略计算了下,还真有可能会干涉。
初步设想是先将铝管截成2倍的最终长度,然后在顶端钻孔。顶端钻好后,再反转铝管夹持钻另一端。这样我觉得应该行得通。

网友R:
旋转台中心是通孔就直接用螺栓打紧实现固定,如果不是通孔就在中间攻个丝用丝杆打紧!

楼主:
引用 网友R:
旋转台中心是通孔就直接用螺栓打紧实现固定,如果不是通孔就在中间攻个丝用丝杆打紧!

旋转台中心是 M5 螺孔,但卡盘是M12,需要根变径螺栓。

网友R:
引用 楼主:
旋转台中心是 M5 螺孔,但卡盘是M12,需要根变径螺栓。

变径螺栓很难弄到么?实在不行就车一个10块8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变径螺栓很难弄到么?实在不行就车一个10块8块的!

淘宝没搜到。又没有车床朋友,还在想辙。话说你们都去哪里加工呢?

网友S:
这玩意,找我们搞工装出身的就对了,壁薄就要做个工装,不然一夹就变形了,放在我们数控机床上面,点孔钻孔,一下就好了,
量少的话,找个人给你加工得了,
量多就做个工装,比如钻模,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这玩意,找我们搞工装出身的就对了,壁薄就要做个工装,不然一夹就变形了,放在我们数控机床上面,点孔钻孔 ...

好羡慕有数控机床的朋友。等我买的旋转台什么的到了后自己试试,搞不定的话真得求助玩工装的朋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个小工件,一头固定在旋转台上,一头可以夹持工

同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件固定在旋转台上好解决,钻几个孔就行了。但是夹持铝管怎么弄呢?还有怎么保证夹持的铝管与旋转台圆心 ...

钻夹头直径太小

网友:
弄个小3卡盘,打表校正!

网友T:
如果要简单办法的话就用报纸卷成差不多的一个细棒,塞进去,如果要更结实点的话就往里面插牙签,直到插不进去了为止,简单吧?

网友U:
引用 网友T:
如果要简单办法的话就用报纸卷成差不多的一个细棒,塞进去,如果要更结实点的话就往里面插牙签,直到插不进 ...

这个可以有!!楼主不妨考虑!!
你脑子很灵活啊!!

网友:
。。感觉做套钻夹具最简单了啊,估计不会太贵。都不用分度。做内外套的,外套是固定内套和铝管,内套和外套接触位置是多边形(小的六边,大的24边),钻完一个孔,松开内套旋转一下就是下一个孔,位置准没问题,就看你钻具的精度了

网友:
直接找个可以旋转分度的三爪卡盘夹持好后加工

网友T:
引用 网友U:
这个可以有!!楼主不妨考虑!!
你脑子很灵活啊!!

还没学到什么东西,只能想些鬼点子了。不过昨天没看清楚,楼主说只要控制好跟圆盘同轴同心旋转后,夹持很好操作,这样的话可以在圆盘上和铝管上涂粉笔,然后用个针什么的在圆盘和铝管上画个直线,转动圆盘后再对齐这根线就相当于实现了同轴同心。

楼主:
在各位同仁的指点下,我确定了最终的方案。供有类似需求的机友参考。

因为一些固定件还没弄好,只是将电钻、三爪卡盘、旋转台及X轴滑台示意下安装方法。
能全部固定好后,加工下试试效果,再来跟大伙分享成果。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还没学到什么东西,只能想些鬼点子了。不过昨天没看清楚,楼主说只要控制好跟圆盘同轴同心旋转后,夹持很 ...

我的启蒙老师教过我:搞机加工的,能用一分钱搞定的事情绝不用两分钱,只要能满足所有要求,用的方法越老土,那个工艺师的水平越高。

网友U:
引用 楼主:
在各位同仁的指点下,我确定了最终的方案。供有类似需求的机友参考。

因为一些固定件还没弄好,只是将电 ...

你用三抓卡盘的话,小心把你的薄壁铝件夹扁。
一定要这么干,一定要记得做一个单缝保护套。

楼主:
引用 网友U:
你用三抓卡盘的话,小心把你的薄壁铝件夹扁。
一定要这么干,一定要记得做一个单缝保护套。

嗯,谢谢提醒。单缝保护套,还真没用过。

楼主:
使用10mm厚的亚克力板做了个简易底座。安装好电机、X轴滑台、R轴旋转台及微型3爪卡盘。

夹好铝管后,无需划线。调整好钻孔分度,微调X轴进给就行。省事多了。
钻的孔完全满足我的要求。

网友(点评):
挺好哇,大不了板磨损了再换一个,没多少钱

网友:
精度高,想有保证去做得找数控仪表机床吧,手工钻我觉得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