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校对数控车床法兰盘

楼主(2015-04-09):
我数控不怎么懂,  把三爪卡盘和法兰盘一起拆下来了,清洗卡盘,又装上去了。听同行的说,这样必须要校正法兰盘才能用,不然工件装上去跳动比较大。

请教怎么校对法兰盘啊 ?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不用特地去校的。
一定要校,就是打表
简单点的,装上法兰把原有的台阶车掉,再车个新的台阶

网友:
打表装啊!

网友:
确实需要打表,以确保安装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