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液增压泵哪一家性价比高

楼主(2015-04-09):
现在设计一台检测高压胶管的测试台,想买一台气液增加泵。要求用常规空压机打出来气压在7KG左右的压缩空气驱动这台泵,最后能增压水到50Mpa左右。用增压后的高压水来测试胶管。以前没有接触过这个元件,不知国产的那一家生产的性价比高一些。有熟悉这种泵的社友请指点,推荐或自荐一下。hzdfyy@126.com

网友:
噪音大、过程慢。

网友A:
深圳思特克,济南赛思特(不是打广告哦),当然性能好的,应该是德国的麦格思维特,上海应该是有厂子的。不知道楼主做什么实验,保压实验还是什么脉动实验?楼主打算用什么方式控制升压速率啊?因为这个在快到设定压力的时候不太容易控制啊,及时你调节空气压力的大小,但是误差会成百倍的放大到水压,不知道楼主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楼主,不买高压柱塞泵了?又来增压方案了?瞎搞还是怎么?我有给你发过一个产品的样本,其产品(包括阀)被用在无锡卡特彼勒的液压缸体的冲击试验上。我不是销售,也不向你推销,只是之前用过这个产品,感觉还可以。
不知道你这个50Mpa测管,只是打到50Mpa后保压还是一直用50Mpa压力持续脉冲。只是保压的话两方案都可以,若是持续就别选增压。

网友C:
你可以参考匡信得吧,我个人认为它的产品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买高压柱塞泵了?又来增压方案了?瞎搞还是怎么?我有给你发过一个产品的样本,其产品(包括阀)被 ...

我二种元件都要,用它们来做测试设备,一种用来测试测压接头和测压软管,一种用来测试高压胶管。以前没有用过这二种元件,不知那一些品牌好一些。特上论坛来请教有使用经验的社友,不管你是推荐还是自荐我都表示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深圳思特克,济南赛思特(不是打广告哦),当然性能好的,应该是德国的麦格思维特,上海应该是有厂子的。不 ...

感谢社友的回复,我想做一台胶管承压测试机,测试胶管是否能承受要求达到的压力,以前没有接触过这类元件的使用和选型及机器的制造,特上论坛向社友请教,还望你给予指导。

网友:
要敢于尝试啊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参考匡信得吧,我个人认为它的产品很好。

匡信好象没有这个产品,他们样本上只有增压缸,没有增压泵,没有能把液体增压到50MPA以上的增压泵。

网友(2016-02-24):
国产的不靠谱,别用,进口的你这压力也就几千块钱,上面提到的几家深圳、济南企业在行业里不怎样,麦格思维特太贵,你用这泵做的方式基本上就是密封耐压爆破之类的试验(这方式不用考虑脉冲了,做不好试验的),具体情况要根据你的试件容腔、膨胀量、升压速率、控制精度、接受价钱等来确定最优的方案。

网友D(2016-03-29):
直接用高压水泵,压力可以达到15000psi,流量也可以到5L/min。我们公司有用了一款,是无锡的一家,现在用的海可以,就是外表看起来很掉档次
需要我可以提供品牌和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高压水泵,压力可以达到15000psi,流量也可以到5L/min。我们公司有用了一款,是无锡的一家,现在用的 ...

谢谢你提供的信息。烦请告诉我一下生产厂家和型号。我的邮件地址:hzdfyy@126.com 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