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弧锥齿轮怎样确定模数?

楼主(2015-04-09):
最近接触到一对圆弧锥齿轮,关于模数问题比较疑惑:

一些资料上写的锥齿轮要标注大端的模数,但是大端的螺旋角在初步设计是往往是未知的(大端的螺旋角与平均分度圆上的螺旋角不同),这样的话大端分度圆直径就不好确定。

然而平均分度圆上的螺旋角是已知的,如果在平均分度圆上取标准模数这个问题将迎刃而解。

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担心图纸出来之后无法加工。

网友:
把齿轮参数多看几遍

网友:
你是指弧齿锥齿轮?螺旋角根据齿型不同也不同,等顶隙收缩齿(格里森齿制和埃尼姆斯)标准螺旋角35°,等高齿10-35°,另外还有齿线重合度ect。。算了,你还是甭出图了,看设计手册第三章,齿轮。

网友:
看看齿轮相关计算公式

网友:
支持以上评论

网友:
不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