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画这两个图,工具箱门的侧视图看不懂

楼主(2015-04-09):
一个义杆还有一个工具箱门,请问一下前辈们,怎么画这两个图,那个工具箱门的侧视图看不懂!

网友A:
一个变档拨叉,一个上合页可以打开的门,有什么看不懂的,,,,,

网友:
我承认我看了很长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变档拨叉,一个上合页可以打开的门,有什么看不懂的,,,,,

东哥,俺是新手嘛,请教一下SolidWorks怎么画?可否画给俺看看?

网友:
上图多用拉伸、加筋,下图弯曲放样。

网友:
工具箱门用到了一个阶梯剖。。。

网友B:
我也看了很久,但是我弱弱的自我感觉我看懂了
A-A剖面中两个60±0.5 是合页缺口的尺寸,110就是缺口的位置尺寸。缺口在右侧图中的靠左的那个边上,有虚线标示。
A-A剖之所以用阶梯剖,是为了表达右边的那个孔,大概用来安装固定装置的。

网友:
看看了第二个图,怎么觉得就两个视图无法确定呢?

网友:
慢慢看,慢慢画,哈哈

网友:
  工具箱是不是底在上面,奶毛的,干嘛来个虚线视图。

网友(点评):
还漏线,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看了很久,但是我弱弱的自我感觉我看懂了
A-A剖面中两个60±0.5 是合页缺口的尺寸,110就是缺口的位置 ...

大侠能画出来吗,我看不懂,感觉他的剖视图有问题啊

网友:
这一个门一个拨叉,这两个图画的好难啊,怎么看都是缺线缺尺寸的啊,是部是还有毛坯图啊,这个加工图一些尺寸没表达出来?

网友C:
第一个图试着画了,认为110的位置内部多线外部少线。110,20和25难道是多一块?。 P向视图弯角没反么?以那个位置打孔有问题啊 只有铸件的圆角
内部筋的截面应该给局部剖视吧,是宽8 高4么?
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图试着画了,认为110的位置内部多线外部少线。110,20和25难道是多一块?。 P向视图弯角没反么?以那 ...

有点看不明白,110那个尺寸怎么跟两边连在一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看不明白,110那个尺寸怎么跟两边连在一起

我也很纠结啊,那个缺口宽25深10。所以我认为这个位置应该更厚一些 尺寸应该是长110和厚20,剖视时110的线应该不到头
至于宽是不是25也不确定  如果宽是25的话 M6的孔就不会漏,这样从外侧看 就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