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掠错误

楼主(2015-04-10):
各位大神,扫掠时出现如下错误,请各位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我之前也在用这个功能,最后只能多画几个面草图,貌似SOLIDWORK 没PROE在这个功能上好,我用的2010版的,新的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在用这个功能,最后只能多画几个面草图,貌似SOLIDWORK 没PROE在这个功能上好,我用的2010版的,新 ...

你好,这个是用UG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是用UG画的

哦,不好意思,UG,就不熟悉了,建议用PROE

网友:
建议修改下引导线。还有就是能否把你想要的形状截个图放上来,未清楚你的理想形状是怎样的咧

网友:
引导线应该两端都要和截面草图相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