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问题来了。

楼主(2015-04-10):
1.文字样式、标注样式、多重引线样式等等都有个“注释性”。要不要勾选?怎么用?有什么好处?
2.①模型空间画图、标注并出图,
   ②模型空间画图、标注,在图纸空间出图
   ③模型空间画图,在图纸空间标注,出图
大家是怎么个用法?

网友:
介绍你用国产CAXA

网友:
我也觉得CAXA比CAD用的顺手...

网友:
一般的CAXA是二次开发软件,用起来是比CAD方便多了,不过你也可以在CAD里面安装一个插件,标注的时候也挺方便的

网友:
一直在用PCCAD  挺好用的

网友:
10版不好用

网友:
个人感觉 如果有辅助插件 这些都不需要考虑调整
第一张图 是调整标注的字体和箭头大小比例的
第二张图 是控制全局比例尺的
第三四张 感觉和第一张功能一样。。调整标注大小的
。。。。。。。。。。。。。这些压根不用管啊。。。。。正常使用 根本不需要调整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