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卷圆机怎么做

楼主(2015-04-10):
这种卷圆机怎么制作?是变频电机,两个气缸,弄俩轮就可以?要卷这种圆

网友:
图片很清楚,是台电磁调速电机带一台减速机,减速机再以联轴节与机器主轴相连接。
不过现在变频器白菜价。
当然可以直接用台带电机齿轮减速机,以变频器调速。
重点在主轴与模具的设计。

楼主:
磨具是指上下的压轮?主轴有啥特别?用这个可以把u型槽卷成圆?

网友A:
不是u槽,是板带吧?

网友:
这个不难

网友:
最好多几张,有照片还不难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u槽,是板带吧?

是口宽底窄的u型槽。

楼主:
照片就一张还是偷拍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照片就一张还是偷拍的…

一张也够了,都在上面了应该不难

楼主:
可惜不知道咋做的,今天买了材料,明天打算焊架,真没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张也够了,都在上面了应该不难

想不明白,两个硬轮,怎么压圆

网友C:
设计主模具轮槽,固定在主轴上,小模具轮被气缸推过去,压景紧钢带,主轮旋转就成形了。上部气缸再下压调整缝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主模具轮槽,固定在主轴上,小模具轮被气缸推过去,压景紧钢带,主轮旋转就成形了。上部气缸再下压调整 ...

谢了,明天开始试着做,有问题再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