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此液压油路阀布置是否有问题

楼主(2015-04-10):
各位好,有个项目的油路想和大家讨论一下,因为有两种方案纠结~~
下图中,PCV为调压阀,用来调整油滤出来后最终进油压力,PRV为溢流阀,底部为油箱~~
两个容积泵出口处各配一个溢流阀没有疑问,现在的疑问是,调压阀的位置

方案一,用一个直动调压阀串在油滤下游,其后再并一个溢流阀,因为现在使用120%额定流量的油泵,多余的油量将通过此附加溢流阀回油箱

方案二,把调压阀并在油滤支路,通过油滤下游的油压,控制调压阀开启,使多余的油量经过调压阀,回油箱,没有附加溢流阀
大家帮忙讨论下,这两个方案哪个更科学一点?

补充内容 (2015-4-13 15:39):
重新简化了一下管路示意,请大家看9楼,谢谢!

网友A:
定量还是变量泵,这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量还是变量泵,这是关键

容积式定量泵,谢谢

网友(点评):
你的图纸我没看,定量泵是需要溢流的

网友:
你应该把图纸简化的重画一下发上来,让别人很直观的明白才好发表看法。

楼主:
重新更新了一下管路,请大家再看一下

网友B:
两个图都可能有问题,具体情况取决于元件型号。
第一个图,通常情况下,泵头的溢流阀是作为安全阀用,不作为调压阀使。你图上的调压阀应该是个减压阀,当它压力恒定的时候,泵多余的油要从溢流阀走掉,那么第3个溢流阀应该装置在减压阀和泵之间设定系统压力。如果你的系统有压力冲击,那么第3个溢流阀就得装在减压阀后面,卸掉多余的冲击载荷,而泵头的溢流阀用于系统压力设定。
第二张图,这种调压阀如果是个比例节流阀,就可以这样使用,PLC收到系统压力信号后通过该阀卸掉多余的油量控制系统压力。如果是个溢流阀,也可以这样用;如果是个减压阀就错了。

网友:
系统不需要背压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图都可能有问题,具体情况取决于元件型号。
第一个图,通常情况下,泵头的溢流阀是作为安全阀用,不作 ...

感谢你的回答,我还有几点疑问请教:

两个图都可能有问题,具体情况取决于元件型号
第一个图,通常情况下,泵头的溢流阀是作为安全阀用,不作为调压阀使。你图上的调压阀应该是个减压阀,当它压力恒定的时候,泵多余的油要从溢流阀走掉,那么第3个溢流阀应该装置在减压阀和泵之间设定系统压力。如果你的系统有压力冲击,那么第3个溢流阀就得装在减压阀后面,卸掉多余的冲击载荷,而泵头的溢流阀用于系统压力设定。
-----首先,我们是否能选一个过流量的减压阀,使全部油量都能通过,这样的话,减压阀上游没有多余油积累,上游的压力应该就不会上升了?
其次,照你所说把溢流阀3装在减压阀和泵之间的话,功能应该和溢流阀12重复了,没有必要吧

第二张图,这种调压阀如果是个比例节流阀,就可以这样使用,PLC收到系统压力信号后通过该阀卸掉多余的油量控制系统压力。如果是个溢流阀,也可以这样用;如果是个减压阀就错了。
-----如果是减压阀,错在何处?是否指主要油量都回油箱了?

网友B:
1,压力取决于负载;减压阀通过反馈控制开口度调节流量以稳定出口压力的。全部油量都通过就没法调节压力。
这些都是直动溢流阀,弹簧设定压力,弹簧不同设定的压力区间也不同。泵头的阀是保护泵的,它的弹簧硬,设定的压力比较高;系统压力通过溢流阀设定的,通常比较低,用个低压阀,弹簧软,压力比较稳定。
2,减压阀出口通油箱,等于出口压力为零,那么油口始终敞开,油全回油箱。

网友C:
方案二的冷却过滤器位置会不会造成部分油液不经过冷却过滤就进入工作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案二的冷却过滤器位置会不会造成部分油液不经过冷却过滤就进入工作腔啊?

你说的对,会造成热油直接回油箱,已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压力取决于负载;减压阀通过反馈控制开口度调节流量以稳定出口压力的。全部油量都通过就没法调节压力。
...

1,压力取决于负载;减压阀通过反馈控制开口度调节流量以稳定出口压力的。全部油量都通过就没法调节压力。
这些都是直动溢流阀,弹簧设定压力,弹簧不同设定的压力区间也不同。泵头的阀是保护泵的,它的弹簧硬,设定的压力比较高;系统压力通过溢流阀设定的,通常比较低,用个低压阀,弹簧软,压力比较稳定。
我现在想想,用减压阀有点复杂了,不好控制,而且我对它也不熟悉。。。我打算全部使用溢流阀,取消图一中的减压阀。设定压力如你所说,工作腔处低,泵处高。

2,减压阀出口通油箱,等于出口压力为零,那么油口始终敞开,油全回油箱。
你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压力取决于负载;减压阀通过反馈控制开口度调节流量以稳定出口压力的。全部油量都通过就没法调节压力。
 ...

我之所以会提出图一的方案,是因为现在在搞符合API614的油系统,里面推荐了附件中的油路布置,请见。附件中,PCV是调压阀,PLV是溢流阀。
两者结合起来,就是我的方案一。。。
但现在想想,这个示意图有点不切实际了?

网友:
溢流阀一般作为安全阀,一般情况是关闭的,不能长时间溢流,这样会导致油箱油温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