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电机,需要多大功率的电机

楼主(2015-04-10):
轴长1495,转鼓长655   总长2000,总质量2250kg  现在我想给这个配台电机  该选多大功率的电机  如果要计算扭矩  请教各位大神一下该怎么算  感谢!!!

网友A:
这事学国际贸易的人在干机械吗?这是基本常识的东西。

网友B:
你需要的转速,加速时间,有没有额外负载?楼主可能是搞业务的吧。

网友:
您这个说的不清楚,请提供多点数据,比如是加工什么的,像陶瓷行业里面抛光轴,因为需要抛光,11KW,跟7,5KW的,但是您这个说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的转速,加速时间,有没有额外负载?楼主可能是搞业务的吧。

转速1400转/分  加速时间3-4分钟  没有额外负载  想知道应该什么算功率,然后选电机  真的不懂  求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事学国际贸易的人在干机械吗?这是基本常识的东西。

我是不懂才会提的,你要是不懂或者不想说就别浪费你的时间了

网友(点评):
楼主不要在意这种只想着奚落别人的人。

网友:
由转动惯量定理,扭转力矩 M=Jβ 式中:J—转动惯量,β—角加速度 。β=2πn/60 从公式中可以导出力矩。在然后计算最大功率(校核)得有轴径 什么材质的轴 用校核轴的许用扭转切应力反推出最大扭矩,跟用力的计算的扭矩校核下。 根据转速、扭矩计算出电机功率 (其实可以根据类似设备选取电机。没大的载荷就选小点的,省成本,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正的好老师啊  谢谢了

互相学习

网友:
新手刚接触很多地方都不懂,这有什么呢

网友:
多问。问到了就变成自己的了

网友:
的确是,实践少很多知识都不能灵活应用啊。共同在实践中成长吧

网友:
这个是个重点

网友:
也可以采用类比法,参考同类设备,可能比计算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