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R5加工表面容易出现让刀

楼主(2015-04-10):
设备起亚400立式加工中心,如图,主要是那个内R5不太好加工,材料45#,厚度38MM。刀具用整体合金4刃的立铣刀。加工时一方面容易断刀,另一方面就是铣R5是加工后的表面容易出现让刀。求高手给瞅瞅,是加工工艺的 原因还是道具或者机床的原因。转速1000.进给100.

楼主:
如图,这就是加工后扎刀的图样,

网友:
该D10R5为D25R5,外加分几刀加工,你懂的

网友A:
先在那2个位置打2个9.5-9.8的孔

网友:
4楼正解,先打孔,后铣

网友:
用9.5的铣刀,或者R5要求不高的话,编5.5的R角,分层下刀;
振刀的原因是拐角的时候接触面积太大,,阻力过大,

网友B:
空间那么大, 用大刀盘开粗,余量留少点 ,用个D20的4刃圆鼻刀光刀。保证不你断刀让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在那2个位置打2个9.5-9.8的孔

就是先用D10的立铣刀扩了一遍,然后再精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间那么大, 用大刀盘开粗,余量留少点 ,用个D20的4刃圆鼻刀光刀。保证不你断刀让刀。

我留有1MM的半精铣加工量,这样可以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留有1MM的半精铣加工量,这样可以不?

有把握的话留0.2就可以

楼主:
谢谢了,我回去试试

网友:
余量留太多了 ,深度38MM 用10个的铣刀肯定要让刀的!

网友:
选用40刀盘+R5刀粒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用直径10的铣刀加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