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静载的问题

楼主(2015-04-10):
新人请教一个问题,我有一个减速机的最大扭矩为8kN·M,那么在速度为零的情况下的输出扭矩是多少?
4 V# N% f9 u6 Q: W$ u谢谢各位大神

楼主:
补充个问题,减速机是不是转速越低所能提供的扭矩越小?是不是在一定转速下才能达到最大扭矩?

网友:
減速機不會自己產生動力,因能承載最大轉矩應該不會大於標式值。製造商也不會同意

网友:
减速机是动力传递机构,减速机有一个额定输出力矩,就是减速机设计的安全输出力矩,是一个与轮齿相关的强刚度计算数据,没有速度越低,扭矩越大的说法,那是恒功率电机的输出规律

网友:
假定无损耗,你的输出扭矩=电机功率/输出转速=电机功率/(电机转速/减速比)。转速为0,意味着电机没转,输出=0。如果是堵转情况,那么输出扭矩=减速比*电机堵转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