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点玩什么是不赚钱的?

楼主(2015-04-10):
人家问我,玩什么赚钱?俺说,玩什么都TM赚钱,哪里有不赚钱的?不赚钱?怎么满大街跑红毛洋人?他们都过来喝西北风的吗?

  好多年前偶然谈液压的时候,说玩调试的一天赚好几千,还有人给笑死了,哈哈,现在俺再看那帖子,也笑的不行,不敢再看了,怕俺自己也给笑死,哈哈

  现在许多家伙要玩液压了,也许是看到赚钱了吧,其实玩什么都可以赚钱的,

  人家玩建筑的,赚的就多,俺不是学建筑的,但常给人家玩结构,也赚钱啊,不赚钱谁玩?

   一个中型地下铲运机,卖400多万,人家问俺‘什么成色的银子’?俺说平均吨单价10多万,你算算有没有利润,你自己就知道,没利润,红毛办事处早就关了,现在还能招人?不可能吧,招的人都月薪好几万,没赚钱红毛赔本赚吆喝?俺不信,你说他们学‘白大夫’来了?哈哈,

  30年来,国内大概有过30家厂子生产地下铲运机,比全球另外那些厂子的总合还多,但不过就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最终,几乎没有了,现在金川公司自己造铲运机,你说要是买的能用,他自己一个玩矿的公司自己造那东西干吗?

  其实你拆了那东西,柴油机是买的,传动是买的,桥是买的,液压电控都是买的,不外乎自己焊接个架子罢了,但那架子你焊的好?哈哈,

  俺说,你不用玩别的,也不必吹什么,焊了那个架子就赚一大笔银子,关键是你焊不了,哈哈,

  你说什么是不赚钱的?你可以举个例子看看,到底什么是不赚钱的?

  哈哈,

网友:
8爷根据你的见解,是我们先要把计算吃透了。再来做,没有技术就不要凑热闹,对吧。

网友(点评):
话不说的绝对,计算是一个方面,不是全部,

网友A:
我现在就惦记着上次你许诺展开的焊接命题。自己也翻了翻书,也重新算了一遍,上次我请教的那个焊接问题,我算出来的能量就150J,根据书上将的,大部分损失掉约80%-90%,照这样算下来,也就是1500J,可是还是有7000J的差别。这个能量差到了哪里?我算了熔融状态需求的能量,焊接部件传递的热量。

网友(点评):
能量分很多种,你还是看书没看懂,焊接,一部分电弧能量直接就损失了,一部分用于熔化金属,金属要升温,要相变,还要传热,各种材料传热有很大差异,能量是分块计算的,你要读这段,再读能量的内部作用

网友(点评):
我用是是储能焊,电弧损耗?

网友(点评):
谈的不是一个东西,我说的是基础理论,怎么计算热量的传递,以电弧焊举例说的,你要先明白能量是怎么分配的,多余的能量跑哪里去了,假如能量过多,熔池沸腾,烧损,氧化,都需要占用能量,我讲的是这个原理

网友(点评):
电阻焊,与压力,电流作用时间,板子厚度都有关系,薄板,因为没有纵向,只能横向传热,传热效率低,板子容易烧透,控制起来比较难,难在控制多大的输入能量,对于薄板,无法完全计算机仿真,全球都不行,要试验

网友(点评):
另外,对于螺柱类焊接,与空心管有不同,不锈钢与碳钢板又不同,不锈钢有镍铬,需要的能量相对大些,其实系统设计,就是你参数合理以后,控制非常准确,每次控制能量误差小,那就是好的工艺系统,其它没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就惦记着上次你许诺展开的焊接命题。自己也翻了翻书,也重新算了一遍,上次我请教的那个焊接问题,我 ...

@2266998

网友(点评):
这个没有什么过多要说的,就是以前的电阻焊,早就有,历史很悠久了,以前有变压器,有限阻系统,现在是把电容先充电,充电前计算一下需求的能量,之后压住,瞬间放电,用电阻热焊接,现在焊接螺柱就这么玩

网友(点评):
钢板厚度不同的时候,其传热特性不同,薄板与厚板也不同,就是传热的矢量关系不同,早年都是手拉网格计算传热,看热传导到什么方向了,今天有有限元可以模拟,仿真都可以,焊接过程与电流,压力,材料特性都有关系

网友:
今天有人随便问问你都会啥?dsp会吗。还行,2812结构啥的都清楚,自己写程序自己调试,fpga会吗?勉强 只会verilog 能写程序 但是逻辑优化啥的就没玩过了,vhdl基本不会 arm会吗?那个真的没玩过,不过练练估计也行 avr会吗?大哥咱真的没玩过那么多东西,玩会一个别的其实也是有共性的。。。。。念书去了

m_e
如果用指令集,请问大侠写程序用的是汇编吗
ARM要先学一下了,特别是它的指令集,及相关DSP的指令集,中国就是如此,大家都急功近利,有时候是没办法,实用工程里面很多现在用这个东西,我玩液压都用到,我只学到ARM7 ,想学9,一直就没学,你起码要学9

网友:
玩机床还有钱赚吗?

网友(点评):
没钱赚,瑞士跟米国辛辛那提的厂子还都在运转,你想买东西,人家一看,在禁运手册上,还没法卖给你,

网友(点评):
你把兰迪斯玩通,还不是复杂维修,复杂维修就直接发英国了。就是正常的调试,编程,操作。然后去做售后也挺好的。不知道你们的程序是不是自己编的,编程的培训大概要30万。

网友(点评):
厂家编的,我们只做两种工件

网友(点评):
哦,那如果换型的话是要服务费的,挺贵的。有个客户因为这事,想直接把控制系统换掉。

网友(点评):
两套程序,不用改,兰蒂斯的力士乐系统我们敢换成西门子的吗?

网友(点评):
不用换驱动系统啊,换HMI。现在兰迪斯的HMI就是西门子的大触摸屏。力士乐的直线电机很强捍的。

网友(点评):
大哥,我现跳槽了,力士乐的直线电机和西门子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点评):
没比较过两者的技术参数。做为随动磨的应用,强调的是动态性能,否则跟不上,就会导致误差。因此,一定需要高功率密度。多年前,用西门子的做过随动,那个电机大了不行,小了也不行,就是要计算那个“推重比”。

网友:
arm好东西啊,基本现在移动设备都要用这个的,一般应该是和linux系统放在一起学习的吧?  有一段stm32 和arm炒的都很热  好多培训班都冒出来了 可惜水平良莠不齐  去免费试听了一次  老师水平甚至没咱高  1字节数据多少位的问题都搞不清    赶紧跑了

网友:
嵌入式系统现在也走歪路了,我见过一大串人,8051摸都没摸过,就在那里学FPGA,DSP,市面上各种培训班也是铺天盖地,费用都是数万

网友(点评):
没错,这些要自己分辨,一跟风,肯定完蛋

网友:
软件业也是玩烂了,全是玩架构,在.net里面打转,没人玩算法;.net是人家的框架,随时可以把你灭了,底层算法才是自己的东西

10年前我们是在MFC里面打转,现在是.net,以后不知道是啥

网友:
一片悲观哈

网友(点评):
这是啥悲观?看人家跑的快了,要知道,你把眼睛蒙起来,以为自己最快,你最后怎么办呢?

网友:
八爷,看资料写螺栓联接的失效形式包括了液体渗入,显示其夹紧力已经不能维持联接状态了,松动到了液滴渗入的临界,
这个液体渗入要求需不需要专门的检测或者试验?还是只要考虑他的防松能力,不必专门测试。

网友(点评):
航空,航天有类似检测,一般机械行业没有,液体渗入,一个是腐蚀,另外就是‘液滴效应’,这是一种类似空泡腐蚀的东西,短期就可以完全断裂,

网友:
永远是只有亏本的企业,没有亏本的行业!

网友:
一直被牵着鼻子走

网友:
看了各位的讨论,感觉自己的知识量真是太少了。想学习,可不知从何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