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图层的复制及牵移问题

楼主(2015-04-10):
如上图为SW建立的图层,
因为图层是跟随工程图荐在的,我的问题是:
我在建立一个A4工程图模板时,建立这个层,则图层荐在于新建 的A4工程图模板中。哪么我建立A3,A2,A1时,怎么把A4中的图层复制或牵移到A3,A2,A1的模板中呢?(难道需要一个一个的再建一次吗?)

网友:
你从哪了解的,工程图模板与图纸格式是一个东西,A4A3A2什么的是图纸格式,它们使用一个工程图模板,明白吗

网友:
从你A4模板改图框,然后另存为模板OK啦

楼主:
以前以为图纸格式只是工程图模板的一个备份,方便替换而已,通过这几天的研究,不是这样的,只是很多朋友把工程图模板和图纸格式做到一起了,也就是把图纸格式做进了工程图模板文件,所以,一般只打开工程图模板就行了。
其实是这样的:工程图模板文件和图纸格式文件,是两个东西,建工程图时要先选定工程图模板然后再选图纸格式,而后者可以做进前里面的,当然分开也可以,分开的话会提示选择图纸格式。
工程图模板属性一般包括:自定义属性,图层,以及单位设备等文档属性,而工图纸格式,包括的是图框 ,标题栏,以及属性链接等。
在这里谢谢二楼的寂静天花板,以及三楼的单片机出错,谢谢二位的及时跟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