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5添加了3D打印功能?

楼主(2015-04-10):
solidworks2015据说添加了3D打印功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用过的?感觉如何?

网友:
solidworks早在2004版就有3D打印功能,这是2013版之前solidworks的文件菜单,那个print3d就是

只是以前3D打印尚不热门,solidworks没有特意宣传而已,而2015版增强了3D打印命令的功能,在下拉列表中选择您的3D打印机,你会看到打印床和模型位置的预览。 您可以在这里修改设置,比如打印分辨率、选择打印支撑、填充率等。

网友:
以前确实没注意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