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纹管联轴器两端的黄铜片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5-04-10):
求助,波纹管联轴器两端的那个黄铜片有什么作用。如果断裂了有什么影响。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胀套中间用来垫的吧

主要是现在有一边的断了半截,然后使用中有异响,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

网友(2015-07-05):
被锡青铜丝压到断面轴套槽里的不锈钢波纹管,那一部分原来是直的,是被铜丝强制压到槽里的,起连接作用;
如果你的短了一半还有异响,那赶紧换了吧
据我所知,这类连接方式的品牌德国有2家,剩下的就是国内的了
我需要损坏的照片,尽量清楚,如果方便提供的话万分感激!

网友(点评):
大侠,波纹管成型的工具或设备您知道吗?

网友:
对波纹管不了解,图片看似像起到密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