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车在对刀时刀补用清零么

楼主(2015-04-10):
(无正文)

网友:
也分系统吧

网友:
对刀时不用,执行程序时,必需清零,否则按以前刀补加工

网友A:
什么系统的,一般都是对刀自动清零的。三菱的貌似不行。

网友:
不同的系统条件也有区别。有的系统需要清零,有的不需要。你首先要说明你使用的是什么系统的机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系统的,一般都是对刀自动清零的。三菱的貌似不行。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分系统

网友:
最好都清0 靠谱 很多系统高端的清0 低端的都是叠加的 ,你还是清0生的出乱子

网友(2023-05-30):
靠谱靠谱靠谱

网友(2023-07-22):
对刀后,刀补会自动清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