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市面上的粗搪刀柄

楼主(2015-04-11):
那天有个客户打电话,说粗搪是主轴过负载。了解了一下,单边约3MM,球铁件。我想,不应该啊,这才哪到哪,咋会过载呢。

到他那去了下,发现他用的粗搪刀柄是那钟国产一体的,就是在头部斜割了个方孔,里面塞了个12方的外径刀一样的刀杆(不是那种比较高档的双刃粗搪刀),但方孔割在刀柄的中心,刀杆装上后中心高就高了大概5个毫米,这切削力就大了去了。

我拿了个进口的精搪刀给他看,刀片全是过中心的,让他重新割了下,加个小铁片锁紧,切起来轻松的很。我又检查了他其他的粗搪刀,全这个鸟样。我也犯了傻劲,跑到我经常去的一个刀具商那,让他拿几钟不同牌子的粗搪刀给我看,(全是这种国产的啊)也全是这样,就算你是粗搪刀,加工余量大,为防止崩刀片,故意把中心高做高点,也不能高得这么离谱吧,难道这么多做刀的不知道这一点?求解啊。

网友:
这么个情况?
太常见了

网友:
方孔中线与刀柄中线重合(如2楼图)是可以的,关键看装进去的刀头。

网友:
跟刀具的前后角有关,怎么跟刀柄较上劲了?

网友:
楼主为毛质疑国内粗镗刀柄,你可了解本身就有单刃和双刃的?这是拿跑车和轿车比速度吗??

网友(点评):
你没看帖子?我上面说了有双刃的啊,我93年就用日研的双刃粗搪,你说我了不了解?为啥质疑这个刀柄,我原因在帖子里说的很清楚了啊,你究竟是就事论事,还是为喷而喷?

网友(点评):
本身就两种类型和用途,拿一起来比较 好吗?

网友A:
这种镗杆这样设计很正常,没有什么不妥,方孔在中心上一是便于加工,二是保证方孔两边壁厚一致保证有足够的强度,使用这种镗杆关键是镗刀的几何角度设计。切削刃高心形成刃倾角它对切削力的影响很小,影响切削力的主要是前角,楼主提到的镗孔过载应该是切削刃前角太小。
楼主提出这样的质疑只能说明你不是专业搞刀的,估计只是个卖刀的,解决现场刀具问题不是换上你卖的镗杆好用就否定别人的镗杆有问题,楼主还有待于提高。

网友(点评):
首先声明,我不是卖刀的,我是机床的服务,其他都不说,我就问为啥中心高放在中线后,切削阻力明显下降,还有,粗刀加工估计也没有谁会去选用大前角的刀片,除非是碰到一些难加工材料或者机床功率不够之类的情况。

网友(点评):
还有,为啥精搪刀过中线,好的粗搪刀也过中线,到了你这就不用过中线了?不管你用啥刀具加工,道理总是一样的吧?

网友:
这样的正反都可以工作,这是刀片的问题,刀片和刀杆不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镗杆这样设计很正常,没有什么不妥,方孔在中心上一是便于加工,二是保证方孔两边壁厚一致保证有足够的 ...

镗刀的刃倾角很大不是会增大副切削刃的切削力吗,而且排屑不畅

网友:
晕死!越搞越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