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板90°对接焊缝如何做到圆角无缺陷?

楼主(2015-04-11):
钢板90°对接焊缝如何做到圆角无缺陷,和折弯的效果一样,有什么焊接方法么?

谢谢!

楼主:
附图一张,这是自己焊后的效果,有明显缺陷

网友A:
二保焊吗?
研究过一段时间,但没实际操作过
电压电流气流对焊接质量有很大影响。另外平焊立焊,焊枪的角度,速度对成型影响较大。
立焊时候,枪口微微向上,因为CO2气体比空气重,会向下跑,这样才能做好氧化保护。
速度快,烧不深,速度慢容易烧穿。新手喜欢用大电流,其实这样焊接质量很差的,应该用低电流,靠操作去焊透,这样很牢固。

都是纸上谈兵,具体咋样,说不准,可以就这几个点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保焊吗?
研究过一段时间,但没实际操作过
电压电流气流对焊接质量有很大影响。另外平焊立焊,焊枪的角 ...

谢谢,也是新手求帮助,看看有没有好办法,这就是二保焊走的船型焊

网友B:
设计下料就没考虑加工现场吧。这么薄的材料想拿焊疙瘩做出钣金的R角?得请多多多多多高高高高手的师傅啊?

你就不能把接缝挪到平面来啊?放到抛光砂轮能进去的位置。。。后处理还方便。。。。。。

还是跟设计谈谈吧。。。

网友C:
看图上 侧面的这块板不厚可不可以折个小弯伸到上面的那块板下面 让上面的那块板搭在上面 是否好焊接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下料就没考虑加工现场吧。这么薄的材料想拿焊疙瘩做出钣金的R角?得请多多多多多高高高高手的师傅啊?
 ...

修改的话情况是不允许了,就是想找高手帮忙解决下,看看有没有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上 侧面的这块板不厚可不可以折个小弯伸到上面的那块板下面 让上面的那块板搭在上面 是否好焊接一点

谢谢,是6mm钢板,上下间距50,里面还要插方管,里面不能有伸进去碍事的东西,还是不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是6mm钢板,上下间距50,里面还要插方管,里面不能有伸进去碍事的东西,还是不行啊

这个可以看具体的图纸装配了  劲量避免不好焊接的位置焊接

网友:
焊后打磨抛光,靠焊接解决很困难,除非你改用机器人焊接,调试时间长,并且起弧和收弧要清除掉

网友:
图纸贴出来看看

楼主:
看来只能靠焊后打磨了

网友D:
调节电压电流能改变焊缝形状,不过要想焊出折弯的效果还得用自动焊接,人工焊毕竟速度和直线度都不能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节电压电流能改变焊缝形状,不过要想焊出折弯的效果还得用自动焊接,人工焊毕竟速度和直线度都不能保证。

谢谢,人工焊就得后期打磨,才能达到自动焊的效果

网友(2015-10-27):
机械手,氩弧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