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梁喷涂升级设备的选择

楼主(2015-04-11):
老婆在一个喷涂设备厂工作,时间不长。最近他们项目组在谈一个单子,其中最关键的是一根约70吨重的大梁,客户希望一次喷涂完成,那么就需要至少四台升降机来交替支点的位置。现在他们正在商量用机械式还是液压的,是采购还是自行设计,老婆回来问我,我也没底,这个大家伙没见过,所以想咨询一下各位大虾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工件尺寸:45mx5mx2m。当然还有一些其他零件。

网友A:
是梁吊装上去以后喷涂还是在地面喷涂好再吊装?说的不够详细

感觉不要用升降机,采用平移工位是不是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梁吊装上去以后喷涂还是在地面喷涂好再吊装?说的不够详细

感觉不要用升降机,采用平移工位是不是更简 ...

之前客户有一跟三十米的大梁,是用自制的平板轨道车运进喷漆房的,因为大梁需要支撑,所以支撑点无法喷涂,只有等喷好之后,在户外进行补喷。现在客户好像要用机器喷涂,所以希望一次性喷涂完成,这就意味着连支撑点处的面积都要喷涂完成。所以会用到升降平台。
方案是先用平板车将大梁送入喷漆房,然后用两台升降机将大梁抬升至一定高度,开始喷漆。可见表面喷涂完成后,用另外两台升降机替换原来的两台,这样原来升降机支撑的地方即可喷漆。全部喷完后升降机的作用就完成了。大梁再由平板车运出喷漆房。

网友:
70吨的大棍子,没概念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客户有一跟三十米的大梁,是用自制的平板轨道车运进喷漆房的,因为大梁需要支撑,所以支撑点无法喷涂 ...

这两天出差了
这么大的家伙吊装的成本也很贵
你这样设计的方案很好的
客户也是的,难道整体喷好了就不要补喷了?
在安装过程中肯定要磕碰的。。

网友:
我们在搞机器人自动喷砂喷涂方面,不需要示教的方式,也不用离线编程,自主建模,自动规划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天出差了
这么大的家伙吊装的成本也很贵
你这样设计的方案很好的

大侠有这方面经验不,可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有这方面经验不,可否指点一下,谢谢!!

我到现在没有明白你要做什么啊

你是要接喷涂的设备制作>
还是要接喷涂加工?

网友:
我们工程技术人员可以提供该项目重载升降整套方案、机构单元参数,请联系Q2710-599-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