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机启动加浓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4-11):
买了一台道依茨的风冷柴油机,但不知道备件图册里的启动加浓阀是什么意思,望高手解决

网友:
活塞机,冷启动的时候,由于速度比较低,缸温低,水温低,为了保障能启动起来,要比正常情况多加一些燃料,使之可以稳定启动

网友(点评):
一直不理解如何加浓,加浓不好控,如果加浓过度,还能点着吗?

网友:
说说我的看法。我说说我了解的汽油机,供您参考下。顾名思义,启动时,增加化油器喷出的混合气的浓度,以便于起动。我觉得最主要的作用是使油路整体畅通。燃油通过油箱、过滤器、化油器,最后流到化油器的怠速油孔、主喷油孔,真空情况下,雾化点燃。问题就容易出在油孔上,由于温度高,机器热,或者长时间不用,油孔处的燃油就汽化了,油路不通畅,会给启动带来麻烦,加浓钮就起到了一个燃油循环的作用。总之是为了便于启动。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啊,领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