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roe大神帮助,

楼主(2015-04-11):
现在在用proe做一个导弹的装配动画,弹体和弹翼是从另外一个装配体文件中拷过来的,但是先拷贝的弹翼,后拷贝的弹体。结果在最后一步装弹翼的时候,一点击编辑定义,弹体不见了。同学说这是因为拷贝弹体弹翼时顺序出错了,应该先拷贝弹体,再弹翼。画了一下午,不想再重新画了,请大神帮忙,这个问题该怎样解决,怎样在装弹翼时,能显示弹体。谢谢啦!

网友:
一点编辑定义弹体不见,估计是因为你拷过来的装配图是先装配的弹翼再弹体
可否发个图

楼主:
查了下说proe是自上而下的设计理念。拷贝的是弹体和弹翼的零件图,由于正常装配应该是先装弹体,再装弹翼。而我先拷贝的弹翼,后又拷贝的弹体,装的时候先装了弹体,所以在装弹翼时,弹体不见了。。。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表示依旧不懂装配和拷贝的先后顺序有何关系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没弄明白。跟拷贝顺序没关系。跟添加到装配体中的顺序有关,我是先把弹翼导入装配体中,后把弹体导入,所以最后装弹翼时,显示不了弹体。因为要做动画,又不能删,也不知道咋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没弄明白。跟拷贝顺序没关系。跟添加到装配体中的顺序有关,我是先把弹翼导入装配体中,后把 ...

在模型树下左击选中然后拖动,拖动的零件是无约束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模型树下左击选中然后拖动,拖动的零件是无约束状态

嗯,谢谢帮助!

网友B:
顺序与零件图拷贝的没关系吧。要改变装配顺序,可以在模型树下拖到调整或者重新安装顺序插入零件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序与零件图拷贝的没关系吧。要改变装配顺序,可以在模型树下拖到调整或者重新安装顺序插入零件图。

嗯嗯,谢谢,已经修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