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采集机械设备的噪声信号

楼主(2015-04-11):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想采集机械设备运行时的声音,然后在电脑上利用matlab进行分析。应该选取什么样的声音采集设备啊?我查了一下,一般的声级计都不能录音,那怎么可以实现呢?

网友A:
是不是压电陶瓷或者震动传感器之类的比较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压电陶瓷或者震动传感器之类的比较好啊

我主要是想采集机械的声音,用来故障诊断研究的。应该是用声音传感器之类的,但是如何形成wma音频文件不清楚啊,之前没接触过这方面

网友(点评):
音频采样跟分析,有专门的频谱软件可以分析。我以前学语音采集比较溜号,没法帮你更多。。。

网友:
要是你有什么方案,我可以装在我设备上帮你实验。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我主要是困惑如何能比较好的采集到机械的声音,用普通的录音笔之类的肯定有失真。应该是有办法的,我听说有人用传声器连电脑,再利用电脑对机械噪声进行录音的,但是在网上也没有找到类似的传声器,所以困惑

网友:
有专业的噪音采集仪器啊,频率声级,进电脑分析。
录音笔这些也太不专业了吧

网友B:
做信号分析和故障诊断也没有那么玄乎,普通电容话筒足以满足要求,最简单去电脑城买个就行,接电脑上录音就行。频响也查不到那里去,关键是信号处理算法和特征提取识别

网友B:
你需要指导噪音产生的基本原理,就是动力学问题,有力的变化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信号分析和故障诊断也没有那么玄乎,普通电容话筒足以满足要求,最简单去电脑城买个就行,接电脑上录音就 ...

感谢指点,我们主要进行的就是算法研究,及利用小波分析。麦克风也就是传声器,这是个值得尝试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指导噪音产生的基本原理,就是动力学问题,有力的变化导致的。

感谢指导,我们主要是进行算法研究,利用小波分析。麦克风就是传声器,这个方法应该可行

网友:
现在做故障诊断对噪声要求都这么高了吗?我记得我们以前做的时候都是直接加个高斯白噪声就行了。。。

网友:
学过一点matlab,挺强大的

网友(2020-03-22):
请问题主找到了吗?我也在找这个设备

网友(2020-12-09):
法1:电脑声卡+普通电脑用话筒
法2:带XLR接口的电脑声卡+XLR接口话筒
法3:IEPE话筒+IEPE采集器
法4:各种私有非标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