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螺母座朝向的问题

楼主(2015-04-11):
丝杠螺母座朝电机端或者朝着尾端 有怎样的利弊?跪求高手解析。

网友:
与受力有关系,不过一般都可以的

网友:
受力不同。推力和拉力的区别。正常应该受推力。说的好像简单了点,但是比较直白。

网友:
机床丝杠就是大头朝着电机,应为要受到切削力,就是推力。跟气缸连接板安装原理一样,虽然我们经常无视这个原理。

网友:
一般都是朝传动力来源方向,也方便拆装

网友:
丝杠受压时存在稳定问题,受拉时则不存在。

网友:
丝杠的安装螺栓受力,还是端面受力

楼主:
谢谢各位 分析的有道理 哪到底是端面受力还是螺栓受力好?哪样电机负荷会小一点?受推力好还是拉力好?我家这个机床X轴大头朝尾端座,Y轴大头朝电机座 是不是Y轴使用力大负荷大所以才这么设计的? 新手有点迷糊 再次请教

网友(2017-02-17):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可是始终没有得过过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