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设计一台设备,求最大加速度

楼主(2015-04-11):
最近设计一台设备
伺服电机的扭矩为T=7.16N·m
负载质量为m=15Kg
电机轴上齿轮分度圆直径约为50mm
根据公式T=½Jβ和J=mr2
其中β为电机角加速度
求得β约为1432,这个数值太大了,,是不是我算错了,还是不能这样算,请大家帮下忙
(上面都是在理想状态和没有负载的情况下,并把电机惯量了)

网友:
负载和齿轮的关系不明,如果负载重量为齿轮重量,则计算如下。

俺算的结果是1527

m
15
kg
r
0.025
m
J
0.004688

T
7.16
Nm
beta
1527.467

另外楼主的公式有点奇怪。圆盘转动惯量公式J=0.5 m r^2
另一个一般为 T=beta * J

网友:
你这么问本身就有问题吧。伺服是多少转的?启动时间要多少?
电机的最大扭矩是7.16,不代表你带个齿轮就一定会输出那么多。比如额定转速n,启动时间t,你可能带个齿轮只需要3就能t时间内完成启动了。所以,完全不知道你为啥要这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