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0.3A的DC风扇可以直接在12V2A的DC电源上吗

楼主(2015-04-11):
12V0.3A的DC风扇可以直接在12V2A的DC电源上吗

网友:
电源12V 2A是指能提供12V的电压,最大允许通过的电流强度为2A
而12V 0.3A的DC风扇是指额定电压为12V,额定电流为0.3A
所以该电源可以提供该用电器正常的工作电压
但是如果串联了其他电阻,分到该用电器的电压会不到12V,所以不能串联其他电阻
如果并联其他电阻,要注意不超过干路和支路的最大电流。(出自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