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化后磷化膜的厚度

楼主(2015-04-12):
想问一下30CrMo的空心管,外圆直径约130,内孔约85,长300,做磷化处理,磷化完表面会有多厚的磷化膜?谢谢大家

网友A:
磷化膜是可以根据你的要求可以控制大概的膜厚,一般这种粗放式的表面处理,可以控制膜厚的等级是以10微米为单位的,也就是说你要5-10,10-20,30-50等等,这种膜厚在现场是可控的,当然超出一定的膜厚,是使用不同的磷化液来实现的

网友B(2015-07-22):
引用 网友A:
磷化膜是可以根据你的要求可以控制大概的膜厚,一般这种粗放式的表面处理,可以控制膜厚的等级是以10微米为 ...

光滑极限量规表面磷化是不是就不能保证极限尺寸了?
磷化层10微米,相对量规的尺寸精度几微米,影响很大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光滑极限量规表面磷化是不是就不能保证极限尺寸了?
磷化层10微米,相对量规的尺寸精度几微米,影响很大 ...

中碳钢精密件采用浓度为37%与20%盐酸进行酸洗后进行磷化试验,
结果表明
1.精密件内径尺寸在37%的酸洗时内径尺寸变化为0.39~0.48μm/10s,
2.精密件内径尺寸在20%的盐酸时内径尺寸变化为0.25~0.42μin/10s.
3.外径尺寸在37%的盐酸酸洗时外径尺寸变化为0.49~0.55μm/10s,
4.20%的盐酸时外径尺寸变化为0.30~0.44μm/10s.
5.材质为35CrMo的精密件,磷化后外径尺寸增加平均为6~8μm.
6.材质为Q235的精密件磷化后外径尺寸增加平均为5μm.

这个是我从万方搜索到的精密件的《酸洗磷化对精密零件尺寸的影响》,你可以搜索下,具体的参数需要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碳钢精密件采用浓度为37%与20%盐酸进行酸洗后进行磷化试验,
结果表明
1.精密件内径尺寸在37%的酸洗 ...

感谢热心答复,如果需要精确到1微米,看来表处工艺控制要很严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