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收割机摘穗打捆的可行性?

楼主(2015-04-12):
秸秆打捆这个问题我也研究了好长时间。如果一机两用,既摘穗又打捆,那肯定是最好的。但是大家有没有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效率的问题。
这几年像市场上大型的四行玉米收割机,作业的时候都是3档作业,速度非常快,这样一天也就100多亩地。如果把打捆装置附加在收割机上,势必要降低收割效率。这个能不能接受?另外,像北方,收玉米的时候秸秆含水率非常高,打捆后如何处理?很容易发霉。
这两个问题也困扰我很久了!
希望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网友A:
目前,发展趋势是收了玉米,随机粉碎秸秆,叫青储联合玉米收。粉碎的秸秆输入到一个仓内,间断卸载运到养牛场。

网友:
收玉米时顺便秸秆还田,感觉还不错吧

网友:
打孔机,速度的确比较慢,玉米收集工作 能比 水稻秸秆 快 吗

网友:
北方的秸秆分两种收割方式,一是青秸秆连同棒子都粉碎,进养殖场。另一是人力把棒子瓣下来,收集、装车。而秸秆又分放和不放,两种都等秸秆干了以后由粉碎机粉碎,粉碎方式又有固定、流动,后边的又是打大小包,大包进电厂和远处的养殖场,小包进养殖场以便与其它饲料搅拌。

网友(点评):
现在北方也有直接把秸秆粉碎还田的。

网友(点评):
现在北方也有直接把秸秆粉碎还田的。

网友(点评):
平庄这边不适用,一冬天的大风刮得满天飞,到开春以后龙卷风把散乱的秸秆旋卷“运送”。

网友:
看下我爱发明里面的

网友:
对于这个问题,要根据实际需求来定。如果要把秸秆作饲料用,那么最好的办法是粉碎压块,密闭贮藏,里面不能有氧气存在,这样就会实现厌氧发酵,使得饲草的适口性更好,营养价值也更高。其次,是把秸秆粗略地切断,铺放在地里,待其水分较低时,用秸秆捡拾粉碎打捆机收起,运回养殖场或售卖。
如果把秸秆作为燃料用,也应该先切断铺放在地里晾干,然后再打捆,送往电厂或农户自家用。
另一种方法就是直接粉碎还田,但是北方不太适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前,发展趋势是收了玉米,随机粉碎秸秆,叫青储联合玉米收。粉碎的秸秆输入到一个仓内,间断卸载运到养牛 ...

北方地区的玉米秸秆主要还得做烧柴使用,粉碎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北方地区的玉米秸秆主要还得做烧柴使用,粉碎也不行

现在基本上都不怎么烧了!尤其是农村,只是晚间用来暖炕烧一点,用量已经很少了。
现在大部分都是玉米机收获之后的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