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X6000米的剪板机,用63L/min的齿轮泵对吗?

楼主(2015-04-12):
    有剪板机的进来帮忙看一下,12X6000的剪板机用63L/min的齿轮泵对吗?
        去年年底新购买的剪板机12X6000,下刀的速度太慢了!去齿轮泵一看,30KW的电机居然跟我12X3200的剪板机18.5KW电机用的泵一样都是63L/min,这样不太对吧? 因为剪板的速度太慢了! 不是应该用更大流量的泵吗?
       各位了解情况的来说说,谢谢了。

网友:
6m和3.2m的油缸外径一般大不?

网友:
你的剪板机没有蓄能器?

网友(点评):
蓄能器起吸震作用,与流量关系不大吧?

网友(点评):
蓄能器可以作为辅助或应急动力源,也可以补充系统泄露,稳压,吸收脉动冲击等.得看选型了.俺见过有蓄能器的机子.所以提看系统原理和选型才明白

网友(点评):
学习了,谢谢!本人维修过的剪板机大多都是作坊上的,没有蓄能器,但在大的车厢厂见过两6m并联的也没有蓄能器。

网友(点评):
蓄能器还有短时间补充大量油液,以及长时间少量补油的作用

网友:
大机器就是慢
,安全第一。。。。

网友(点评):
液压机器本身就是慢啊!但这机子是太过慢啊!

网友:
这是个系统,要拿出来全面分析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我是来看评论的

网友:
话说应该有调速阀的吧,不只是流量的问题吧。
3200和6000是宽度方向的尺寸吧,剪板机抬起来也都是一样高吧。
第一调节行程,第二调节调速阀,也就是单向节流阀。

以上纯属臆断,请楼主参考。修剪板机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网友(点评):
恩,有单向节流阀这个东西,我机子来的第二天,我就调到最大了。因为原出厂调在中间,比现在慢多了…………。我猜应该是油泵下小了,电机和机子都大了,应该得配个大油泵才对呀

网友:
应该要大一些的

网友:
   把两个机子的液压原理图整出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这样瞎猜搞不好还会误事

网友:
电机功率与油泵排量的关系牵涉到使用压力,楼主理解有片面。
楼主还没有把问题搞透,不能瞎猜瞎搞。

网友:
流量跟压力是要结合起来考虑的,不能单独考虑流量。

网友:
需要将两台机器各项参数与说明书对比一下才能分析。

楼主:
坛子里没有个做剪板机的工程师,来给我解解惑吗???    我看别人家的同样的6米剪板机下刀速度快多了呀。

网友:
折弯时泵流量和活塞速度应该成正比,当然泵等压强流量越大活塞速度越快。既然节流阀开到最大,那么下行速度应该只和流量有关。但是初始快速下行和泵无关,只和充液阀开度有关。

网友:
下次你 有问题联系 我 ~我 叫我们厂的 工程师给 你 看看!

网友(2015-05-23):
增加一个蓄能器,情况应该可以改善

网友:
12*6000剪板机,配的是63的齿轮泵,压力完全可以,只是你的一些操作有问题,如果未解决,请联系我,021-39115155我是维修剪板机,折弯机的。

网友(2019-07-22):
可供参考,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