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便型油壓千斤頂受力分析

楼主(2015-04-12):
EXCEL的應用結構受力計算.

EXCEL文件,因有用到宏(巨集),所以須如附圖啟用"宏"
第一次啟用設定需重新開檔.

excel檔

网友:
以前大学那会也是喜欢摆弄vba,c#,.net东西,工作以后连excel都很少用,公司有ERP,而且是sap系统
所以最近也觉得软件东西,对于机械研究性行企业真的很有用,但对于我们这种企业级别应用工程师,基本是没有什么用的。
对于现在自己干,也是需要研究一下工具和财务关系,来做一个成本核算。
    对了几年前做个一个温控器,温度,压力参数修正的宏程序,都不知道被我丢哪里去了。
记得是,填入工件长度,厚度,材料,当前温度。自动计算,把数据导入工控机,给机台信号。
         现在都是工控机c++,写程序。在写上通信程序就可以工作了。

网友A:
千斤顶开始抬起的时候,负载方向基本和动力(液压缸)方向垂直,容易存在死点。
千斤顶的最大行程时,没有死点支撑,液压缸需要持续提供压力,若负载时间很长,油液泄露,容易造成行程下降。

个人觉得这个结构并不好。

修汽车的那个塞在车底下的,并不是这种结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斤顶开始抬起的时候,负载方向基本和动力(液压缸)方向垂直,容易存在死点。
千斤顶的最大行程时,没有 ...

這種輕便型千斤頂一般不用在修車廠,
是轎車攜帶的,半路輪胎破了可以頂起換輪胎,
消費市場已經銷售不計其數了.

网友:
生产这种千斤顶有市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