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出来的零件命名有规定吗

楼主(2015-04-12):
自己画图玩,不知道怎么给零件命名,难道叫轴1轴2板1板2?求助社区大侠们

网友:
自己随便练习画的图纸随便怎么命名都可以的,如果是针对实体上的某张图纸,就需要按照厂标对图纸进行编号,以便于区分。

m_e
标号制册,我在测绘课里干过,不过当时是抄零件,知道叫什么名字,却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名字取得看起来这么专业

网友:
自己的就按自己的套路来,公司的话,一般都有自己的规则了

网友:
阿猫阿狗都行。就是排出自己看了能知道是哪里用的啥玩意儿,别人看了就不能知道这些的起名规则。

网友:
你玩玩可以。但是最好能体现出装在什么部件,比如主动轴,从动轴之类的。你一看名称就知道装在什么地方。

网友A:
一般机械类产品按结构构成先分为几个大的组成部分,这些组成部分称为系统,各系统又可细分为各个小部件或零件,这些小部件最终又划分为若干零部件,下面就除标准件之外的零部件的命名方式进行分类:

  1.使用零部件的基本名称进行命名。这样的零部件往往能在一般的技术资料中查到,如机械设计手册,借助工具书能方便地查到所要的零部件名称。基本名称是构成大多数零部件名称的基础部分,一般情况下,它们只有和其它词构成一个新词组才能反映零部件的特征,当然在不致引起混乱的前提下,也可以单独使用。例如板、杆、套、块、网、管、轮、轴、箱、壳、架、盘、框、罩等,其中杆、套、块、网、管是按照零部件形状进行命名的,轮、轴则是按照功能来进行命名的,而箱、壳、架、盘、框、罩则是以抽象的形态进行命名的。

  2.以复合的方式对零部件进行命名。为了区分相类似的零部件,在基本零件名称的基础上,强调零部件的某一特征,将描述零部件特征的词与基本零部件名称相结合构成复合零部件名称。这是最为常用的一种命名方法,由于描述零部件特征的词有很多,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1)功能类复合零部件名称。由于零部件在机械产品中都有一定的功能,例如支撑、夹紧、导向、容纳、传动、连接、密封、防松等,这些功能是决定零部件主要结构及特征的依据,如垫圈、顶针、夹板、支撑柱、导柱、定位环、防尘罩、进油管、透气孔等等。

  2)形状类复合零部件名称。这类名称以零部件的总体形状为主来进行命名,反映零部件形状的词有宽窄、粗细、长短、厚薄、凹凸、直弯、圆方等,这些形状是决定零部件主要结构及特征的依据,如斜顶、凸轮、曲柄、叶轮、螺旋桨、大头螺丝、圆管、弯板、碟形螺母等等。

  3)材料类复合零部件名称。这类零部件的特征往往不在于形状和构造,而体现在其制作材料上,机械零部件常用的材料有铁、钢、铝、铜、橡胶、塑料、玻璃等,以这种方式命名的零部件有铁板、橡胶套、铜垫、绝缘板等等。

  4)位置及方向类复合零部件名称。有时,零部件的特征往往体显在其安装位置或方向上,在这种情况下,可采用此类命名方式,描述位置或方向的词有:上中下、左右、内外、顶底、横竖、侧边、前后等,以这种方式命名的零部件有上夹板、中心环、外壳、前梁、中轴、后挡泥板等等。

  5)直述类复合零部件名称。这类名称按照零部件包含的特定含意或依托某一零部件而存在,从命名方式上可直接看出其属于哪一部分,例如:空调接口、支脚盘、油箱盖、螺丝滑头、曲轴箱、盐水密封圈等等。

  6)比拟类复合零部件名称。按照零部件外形酷似的形状来进行命名,这样的零部件名称有三通接头、棘爪、叉架、鱼眼垫圈等等。

  7)方法类复合零部件名称。按照零部件的制造方法来描述其名称,常用的零部件制造方法有:焊接、铸造、锻造、压力成形等,相应的零部件名称有铸造摇臂、焊接副车架等等。

  当遇到需要命名的情形时,可以结合上述原则,对相应的零部件特征进行分析,以判断其更加贴近于上述命名方式中的哪一种,然后从中选出最佳的方式作为规定使用的名称。

  若遵循以上原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命名难、命名混乱的问题。当然,在实际过程中,具体的命名方式并不局限于以上几种方式,设计人员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用,例如可以将上述两种或多种方式相结合来命名零部件名称。

m_e
感谢层主热心帮忙,嘿嘿。大学里学的晕头转向,社区里刚一问就有好多人站出来

网友:
  一般零件取名大多数根据其零件的用途来命名,就是你所画的零件主要是用在哪里或者有什么用途等来命名。例如,用于支撑的板可以叫支撑板什么的

网友:
可以叫什么脚啊、手啊也可以

网友:
图号规则,命名规则

一般公司都有自己的标准,命名规范主要是为了让图纸便于存档检索继承

网友:
工作了就知道了,每个公司都有规则的

网友:
按照规则命名,方便沟通,也方便后续的维护。

网友:
随便起,能区分就行

网友:
公司大了,可以定个规则,公司小了,随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机械类产品按结构构成先分为几个大的组成部分,这些组成部分称为系统,各系统又可细分为各个小部件或零 ...

有时候一台设备里面,有N多个气缸固定座,然后就命名为固定座1、2、3。。。。。略凌乱啊,以后就借鉴这种方法了

网友:
用SolidWorks建模 必须是图号作为名称 方便出bom清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