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抓取

楼主(2015-04-12):
一根1M左右的长管,端头放一个400W的伺服电机带减速机,用同步轮带动,在尾部抓取物料,物料有800MM*600MM左右,厚度为1MM,抓取精度要在1MM---2MM之间,这方式可以吗?还有更好的方法吗?谢谢指教!

网友:
速度?精度?负载?大侠把使用工况描述清楚

网友:
这么薄,这么大面积的,抓起来,它本就很容易颤颤悠悠的。

抓东西的胳膊好弄。抓东西的爪子,得费点心思了。

网友:
晃悠的厉害吧,面子大了,

网友:
光板吗?为什么不用几个吸盘呢

网友:
吸盘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