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J-16攻丝机 ,请教操作方法

楼主(2015-04-12):
SWJ-16攻丝机 请教一下操作方法,   压下去攻牙  手轻轻往上提回起,丝锥退出工件 在退到螺纹口瞬间弹起完全退出   口上的螺牙变形或其他问题 (不知道如何描述),,通规口上往下拧不进   反过来通规拧到口面,也是拧不过了   请问是什么问题吗? 或怎么解决

网友A:
问题处在弹起的时候。操作时尽量让弹起的力小点!

网友:
查看下是否是离合器问题,这个型号的以西湖的为代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处在弹起的时候。操作时尽量让弹起的力小点!

是哦 感觉 在完全退出工件那一瞬间厉比较大
拉坏螺纹了】

网友B:
换一台钻攻一体机吧,比这种的好用,行程开关控制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台钻攻一体机吧,比这种的好用,行程开关控制深度,

有两台哦

这种还么用过   所以请教一下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两台哦

你上图的这种我有用过,感觉还是离合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上图的这种我有用过,感觉还是离合器问题。

恩??? 能调整?还是,,。。。。。废了

网友B:
这种机器废不了,调整下就好了,很简单的结构,打开上面的壳子就可以看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器废不了,调整下就好了,很简单的结构,打开上面的壳子就可以看见了

弹簧吗??

网友B:
具体我忘记了,你看下他的传动原理,打开壳子开机,看看发生你说的那种情况的时候,是什么位置出现了问题就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我忘记了,你看下他的传动原理,打开壳子开机,看看发生你说的那种情况的时候,是什么位置出现了问题就 ...

好的明天 观察一下

谢谢 朋友~!

睡觉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