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尺寸50(+0.00/-0.16)的含义是什么?

楼主(2015-04-12):
图中尺寸50(0.00/-0.16)的含义是什么?

网友:
没看明白你需要问什么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打多了一个心字,问的是图中尺寸50(+0.00/-0.16)的含义是什么?

网友:
就是指加工出来50的直径实测尺寸在49.84到50之间

网友(点评):
就是这样吗?我以为除此之外有什么深层含义呢?

网友:
这个怎么回答呀?

网友:
最好看一下组装图里的装配关系

网友:
Inch Tolerances
Where inch dimensions are used on the drawing, the following apply:
(a) Where unilateral tolerancing is used and either the plus or minus value is nil, its dimension shall be expressed with thesame number of decimal places, and the appropriate plus or minus sign。
下图右图是ASME Y14.5-2009截的图;
其实+0.00 和0只是按照不同的标准出图。标注形式不一样罢了。尺寸范围是一样的;

小数点后加几个零还是表示一个精度的概念吧,比如说标注10 +0.10/0.00 和标注和标注10 +0.1/+0 是不一样的;

MM制尺寸图纸中0无正负概念;只有英寸图纸中有加正负符号;详细各位还是看图吧。

最后如果是理论尺寸的话小数位数可以和其相关的形位公差小数位数不一样;

*

补充内容 (2015-4-13 18:54):
第一张图Geometric Dimensioning and Tolerancing for Mechanical Design  P12
后两张图 ASME Y14.5-2009   P25-26
其实其他国外随便一本公差方面的书里面都有类似的介绍;

补充内容 (2015-4-13 19:13):
PS:最后如果是理论尺寸的话小数位数可以和其相关的形位公差小数位数不一样;此在 ASME Y14.5-2009标注是适用的;有的书中是些需要一样,可能是基于更老的标准;

网友(点评):
是不是精度等级不同?

网友(点评):
请问图片出外?

网友:
这不就是尺寸公差么

网友:
建议思考装配关系设计公差

网友:
应该是公差范围。

网友:
基本尺寸和公差啊,能有什么意思啊

网友:
楼主是故意的

网友:
哈哈,意思是别弄大了就行?

网友(点评):
也别弄小了?

网友(点评):
刚才再看了一下,铸件我一点都不熟悉。。。

网友:
有装配要求,该处尺寸不能超过该范围0 h1 o8 c) A7 h* 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