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拨顶尖怎么机工

楼主(2015-04-12):
75°内拨顶尖锥面牙加工方法,哪位大侠知道,请赐教!

网友:
数据不够。
一是没有尺寸,其次75度应该只是顶尖锥度,还有齿数和齿间角度呢?

网友A:
这种东西制作非常简单,在卧式铣床上用个分度头夹持工件仰出工件锥角的一半,然后用角度片铣刀铣齿,分度头分度。
没有角度片铣刀,工件齿间角度没有特别严格的情况下,可以把分度头仰出一定角度同时旋转一定角度,卧铣上用普通三面刃铣刀,立铣上用立铣刀制作齿槽的两侧面。分度头仰出和旋转角度可以计算得到,也可以用三维造型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制作非常简单,在卧式铣床上用个分度头夹持工件仰出工件锥角的一半,然后用角度片铣刀铣齿,分度头 ...

谢谢您!正在按你说的工艺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