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V带选型图释疑

楼主(2015-04-13):
如下图所示是普通V带的选型图,现在有两个疑问:
1.普通V带一共有Y,Z,A,B,C,D,E七个型号,图中少了Y型号,还有两条线没有表示,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2.图中小带轮转速是从100r/min开始的,那如果转速低于100,该怎么选择啊

楼主:
终于把图发上来了,各位前辈给点指点吧。

网友:
转速低直径放大,,,,,

楼主:
那要放大多少?如果转速只有零点几,该怎样选,总得有个标准吧。。求详解

楼主:
不是零点几转,是十来转或者几转、。。。

楼主:
求解译,求科普

楼主:
问题一已经解决了,Y型主要用于传递运动,故未列入图内,现求问题二答案

网友(2016-02-29):
也表示有疑问,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有回答两个实线间区域表示带型选择范围,虚线上下数字表示基准直径的范围,单右下角都是虚线该怎么理解呢?

网友(2018-09-02):
同上,求助

网友(2021-11-13):
各位前辈,pd=6.05kw、n=1440r/min,不应该是最靠近A选A型吗?为什么教科书上说A和B都可以呀?' A5 v: I+ F8 s+ J)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