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受力状态,最大应力和变形是多少?

楼主(2015-04-13):
附件为inventor2014导出的stp文件,形状如图片。
在每个红色小面上有1.25吨载荷,8个载荷共计10吨。背面的紫色圈当作固定。哪位朋友能帮鄙人算一下最大应力和变形。鄙人的inventor没装应力分析模块。
外径Φ1800,内径Φ900,厚度60,有8个槽,材料Q235A,红色圈小径Φ1600,紫色圈大径Φ1100,如图。
如果应力或变形太大,可将圆盘加厚,也请分析一下加厚之后的情况。
谢谢了!

网友:
坐等讲解,不过槽的宽度和深度要给出吧,

网友(点评):
宽20深20。

网友:
这个自己玩一下啦,不要总是要别人操作,

网友(点评):
装软件好繁琐啊。

网友A:
快吧

处士又玩大东西

网友(点评):
为什么我的simulation 里没有?请问大侠用的是simulation professional?

网友(点评):
有的,你仔细找找

网友(点评):
哈,你选择了按条目的合力,而每个面加载荷1.25t,说明你了解这个按条目的选项是什么含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快吧

处士又玩大东西

请问在选择夹具和力时怎么选取在指定的一个范围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在选择夹具和力时怎么选取在指定的一个范围内。

用分割线就可以了

网友:
结实得很啊。。。

网友:
应变是0.0789mm?

网友:
最边上是否可以再加固一下,保证没问题

网友:
高大上啊,社会能不能办个 仿真类的培训,凭借选择的名气,报名的一定很多

网友:
算了下 和上面结果差不多

网友C:
使用的软件是Inventor 2014
最大应力10.31Mpa
最大变形0.076mm

网友(点评):
最大变形0.076我的怎么是7.439mm 最大应力11.53Mp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吧

处士又玩大东西

左侧选项栏只有“标准”

左侧选项栏只有“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吧

处士又玩大东西

为什么我添加夹具和力的时候,左边的选项栏没有你的选项多???图片在14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吧

处士又玩大东西

厉害1

网友:
我分析出来的变形跟别人的怎么差那么多 @逍遥处士

网友(点评):
能把你的前面的信息贴出来吗?材料,力。应力相当,变形很大,我估计是材料选择的问题。

网友(点评):
我按屈服强度235Mpa算的 选择普通碳钢形变为0.0789

楼主:
怎么这么多结果?

网友:
简单有限元分析!!!!!!!!!!!!!!!!!

网友:
贴图最好有网格大小,因为不同的网格,对应的数有兴许变化。
网格细时的结果

网格粗时的结果

对比之下,网格质量对最大位移结果无影响,对最大应力结果有影响,网格越细,最大应力越大。

网友(点评):
受教了,请问槽角处的应力是多少,是否有圆角过渡? 谢谢

网友:
逍遥大侠,这个材料得有Z向性能参数,防止层间撕裂。

能说一下槽的作用吗?

网友(点评):
槽是简化的,体积是T型槽,整个是个大花盘。。。

网友(点评):
实际是T型槽。

网友:
期待更详细的讲解

网友:
不是的,,是要用力距去分析,固定面要单点式固定面

网友(2020-08-07):
引用 网友C:
使用的软件是Inventor 2014
最大应力10.31Mpa
最大变形0.076mm

你的单元格还需要优化一下

网友:
不错呀,但是不知道具体是干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