槽很窄(1.3mm),怎么测量其直径呢?

楼主(2015-04-13):
一个比较小的工件,大概内孔直径就是20不到吧,在孔内沿着径向开了一个槽,这个槽圆截面的,二是一个球体的两个平行截面之间的部分,怎么测量其直径呢?槽很窄,大概只有1.3mm.

网友:
有图有真相,楼主截个图吧

网友A:
这个行不?

网友(点评):
这个东东不错

网友:
楼主可不可以把图晒出来瞧瞧··

网友:
不知道楼主需要测量的精度要达到多少?可以滴蜡取模,然后再测量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行不?

这个看上去好像能测,但是因为槽的截面形状是球面的一部分,很难确定是否测到的就是球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看上去好像能测,但是因为槽的截面形状是球面的一部分,很难确定是否测到的就是球径。

是槽底根部圆直径还是球面圆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槽底根部圆直径还是球面圆直径?

其实就是相当于测量一个空心圆管内壁上开的一段圆弧的半径,只是这个圆管内径比较小,那端圆弧所对应的弦长只有1.3mm,不知这样说清楚了没?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2015-06-15):
影像测量
三次元,二次元都可以的,当然要看你精度了,一般都可满足。

网友B:
塞规,上面有标识的  买一个赛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塞规,上面有标识的  买一个赛一下就行

圆柱孔内壁上的槽,你怎么用塞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圆柱孔内壁上的槽,你怎么用塞规?

内球面直径检具,我有专利,差速器壳内球面,关节轴承内球面,滑履球窝都做过,图纸给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球面直径检具,我有专利,差速器壳内球面,关节轴承内球面,滑履球窝都做过,图纸给我看看

就是随便问问,这个不用看图就可以知道的。就是一个圆柱形孔内掏出的一个很窄的弧形槽的直径

网友(2018-07-27):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