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重载径向载荷,轴承孔配合公差怎么标注

楼主(2015-04-13):
最近使用轴承受重载,关于与轴承孔的配合精度和配合公差该怎么选择啊,还有轴承孔的圆度该怎么标注,请大侠答复,谢谢!

网友:
你把具体工况发上来,例如什么轴承,载荷是多少,载荷方向,内圈动还是外圈动

网友(点评):
"内圈动还是外圈动", 相对什么动?

网友:
一般普通的h7就满足了吧,不对之处请指正

网友:
结构图和工况要说明一下

网友:
多看看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轴承配合面形位公差---以下截图来自舍弗勒HR1样本。

网友:
具体公差等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7718

回P大侠,内圈或外圈动是相对于载荷而言。
即取载荷方向为参照系,若内圈相对于载荷方向没有动,即承受点载荷,若相对于载荷方向有变化,即承受“圆周载荷”。
外圈同理。

或者说哪个圈跟着载荷方向一起,哪个就是点载荷,就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