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持续冲击载荷,应该选用哪种轴承

楼主(2015-04-13):
请问各位大神,轴承受到持续的冲击载荷,选型的时候考虑哪种轴承比较好?

网友A:
建议告知是轴向还是径向

网友:
载荷的方向,大小呢?我是帮楼下问的

网友:
我的车车碗组用的角接触球轴承,能承受轴向和径向载荷,挺好用的,还没坏

网友B:
看结构和工况

网友:
看具体载荷情况

网友C:
选渗碳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告知是轴向还是径向

现在还不太确定冲击载荷的方向是固定的还是非固定的,现在唯一知道的是,冲击载荷是额外的持续负载,且比轴承运转所承受的径向载荷轴向载荷要大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结构和工况

结构暂时还看不到,现在唯一能确定的是冲击载荷是额外的持续的载荷,且比固定的径向轴向载荷要大的多,请问有没有什么设备的轴承就是承受冲击载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渗碳钢

您的意识是从材料入手?渗碳钢的材料是抗冲击性能比普通轴承钢要好吗?那对于渗碳钢材料的轴承来说,是不是不论是滚动轴承还是滑动轴承都要比一般的轴承的抗冲击性能要高很多?针对滚动轴承我们都知道承受冲击载荷时,球轴承滚动体与滚道面接触的点的压强会非常打,轴承钢换成渗碳材料后是否就能解决压强大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结构暂时还看不到,现在唯一能确定的是冲击载荷是额外的持续的载荷,且比固定的径向轴向载荷要大的多,请 ...

接触面越大,抗冲击能力越强,能用滑动轴承就不用滚动轴承,能用圆柱轴承的就不用球轴承。轴承大小根据结构和载荷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触面越大,抗冲击能力越强,能用滑动轴承就不用滚动轴承,能用圆柱轴承的就不用球轴承。轴承大小根据结 ...

若是选用滑动轴承,冲击载荷的大小和方向若是能确定,是要看基本额定静负荷是否比冲击载荷大吗?大多少倍才算在安全范围内运行呢?若是选用滚子轴承,是否也是看基本额定静负荷,是不是还要考虑其他的什么不利因素?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识是从材料入手?渗碳钢的材料是抗冲击性能比普通轴承钢要好吗?那对于渗碳钢材料的轴承来说,是不 ...

1. 轴承钢是滚动轴承用的,滑动轴承不用轴承钢。
2. 滚动轴承用渗碳钢,热处理后,表面很硬,而芯部可以保持韧性;表面硬能承受大接触应力,芯部韧可以承受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