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这个缝纫机上的部件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5-04-13):
这个是缝纫机脚踏传动杆的图,想问一下,那个弓形的套了一个铁圈叫什么名字?

还有,有没有其他有这样功能的部件?

网友:
万向节、球面轴承

网友:
摇杆连接杆头。

网友:
这相当于 曲轴 吧?

网友:
这个是街道上补鞋那个机器的吧

网友:
学名叫“自润滑杆端关节轴承”,参考国标GB/T304.2-2002,或者你去看气缸的配件,上面也有这玩意!

网友:
传力补偿误差

网友(2015-12-23):
摇杆套件,连接踏板和大皮带轮,弓形件就是4楼说的“曲轴”。
汽车发动机上的连杆和曲轴和这个的原理和功能是一样的。

网友:
那个弓形的套了一个铁圈叫曲轴连杆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