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公差的标注问题

楼主(2015-04-13):
图纸左边的 100 70 50 后面的公差 是怎么来的  查机械手册 还是凭着经验标注的, 要查手册,是不是查询标准公差

网友:
看这标法是根据使用情况根据经验标的

网友:
这是根据经验标注的,比如70,上下都是减,目测是跟另一个零件间隙配合,另一个零件应该是0+多少的公差

话说80的要求有点高哦

网友:
10和40也是这种标注,36是孔0+公差,也可能是间隙配合,33表示通孔位置所以自由公差,把另外图拿来对照着看试试

网友:
差配合才能给出公差

网友:
应该是经验标准。或是本企业自己标准。

网友:
根据实际情况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