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转成PDF后没有了图线

楼主(2015-04-13):
大家帮忙看哈这是怎么回事?文字没有的情况多,这个就没有图线。

网友A:
是线型问题么吧,编辑的时候需要PDF,SW两个软件都有的字体跟线型,否则就可能出现LZ的这个情况。

网友:
白线在白纸上是看不出来的,你的SW是白线,PDF 是白色的背景,所以看不出来啦,SW改为黑线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线型问题么吧,编辑的时候需要PDF,SW两个软件都有的字体跟线型,否则就可能出现LZ的这个情况。

谢谢楼主。楼主有没有PDF虚拟打印机?有的话麻烦传份给我哈。我下老半天,下的都变成了百度卫士。
781995655@qq.com

网友:
打印设置的问题

网友:
链接:http://pan.baidu.com/s/1Cqe3W 密码:yq0u
链接:http://pan.baidu.com/s/1eQIn7jG 密码:wiv8
两个都是用于生成PDF的,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

网友(点评):
方便,高效、

楼主:
@一毛
@411835728
@wengqueen
@411835728
谢谢你们的回复,帮了我。
现在已经调整好了。是颜色选择的事。

网友(点评):
怎么调整的?可详细记录,图文并茂,一起学习。

网友:
到图层里看下,是不是线色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毛
@411835728
@wengqueen

修改图层的颜色即可。当然,只用0图层,其他的都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