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输入多个数据 PLC一次处理一个,怎么实现?

楼主(2015-04-13):
各位大神,怎么实现在触摸屏中输入多个数据,比如十组数据,每组有20个数据,PLC一次只处理一个,处理完一组在冲下一组的第一个开始5 q+ r0 u! T/ Q2 d( o

网友:
数据寄存器,十次变址。纯理论未操作过

网友:
采用文件寄存器(地址范围:D1000~D7999) 如果不懂什么是文本寄存器 那就没法了

楼主:
我试试看,不会再请教各位I大神

网友:
間接指定~~~

网友:
宏指令吧。功能强大。

楼主(2018-01-10):
这个问题我都忘了回了,用的方法是触摸屏上的配方功能,好处是不用写PLC程序,并且容易实现,存蓄数量也多。PLC的间接指定也可以实现,但要写程序,并且数量有限。自己给自己个答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