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齿轮齿条传动,需要扭矩多大,怎么选步进电机?

楼主(2015-04-13):
请教:这齿轮齿条传动,需要扭矩多大,怎么选这个步进电机?

我做的是设计齿轮齿条传动,然后通过轮子带动下面的玻璃门进行运动。就像图二那样,承重是在轮子上。
齿条是固定在导轨上的,根据齿轮转到带动下面转动,玻璃门的承重主要是在轮子上的,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老师说选步进电机就行了,可是我是电机白痴。。扭矩也不太会计算。请问这个时候,扭矩大概是多少,电机需要多大的扭矩,怎么选这个步进电机,求大神们指教啊。玻璃门大概重400kg,也就是4000N。请问大神们怎么算这个

补充内容 (2015-4-13 23:22):
齿条是固定着不动的,然后电机带动齿轮转动从而带动下面的轮子前进的。所以没用同步带

网友:
先确定门的位移和速度特性曲线,据此求出加速度和推力,然后根据齿轮的分度圆半径求得电机轴承受的扭矩。

m_e
不应该是基圆半径吗

网友:
不知道,看不懂

网友:
简单点,用重量乘以你的齿轮半径得了,
你要是列公式早忘了,这就是上班和上学的区别,呵呵,我们只求结果,在那个范围就行。

网友:
你得先算扭矩,在根据速度算功率。

网友:
算出门的重量,轮子的摩擦系数,查手册找齿轮与齿条的传动效率,还有你的运动加速度,计算出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开门一般都用同步带了吧。

齿条是固定着不动的,然后电机带动齿轮转动从而带动下面的轮子前进的。所以没用同步带 。玻璃门前进长度约为3米,前进速度大概是4米/分,电机准备选用步进电机(带减速器的),现在就是需要求出让齿轮转到起来的扭矩,根据这个来确定步进电机。齿轮齿数25 ,模数为2.玻璃门重量从原来400kg修改为100kg 。 请各位教教怎么算出所需扭矩大小,真的希望大家帮帮我,指导老师忙着自己的项目没怎么搭理我的问题。

网友(点评):
课设毕设的就按照2楼的计算就行。玩产品的,我只能呵呵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都是用再减速的步进电机,用同步带传动,功率都不大。得算移动惯量

齿条是固定着不动的,然后电机带动齿轮转动从而带动下面的轮子前进的。所以没用同步带 。玻璃门前进长度约为3米,前进速度大概是4米/分,电机准备选用步进电机(带减速器的),现在就是需要求出让齿轮转到起来的扭矩,根据这个来确定步进电机。齿轮齿数25 ,模数为2.玻璃门重量从原来400kg修改为100kg 。 请各位教教怎么算出所需扭矩大小,真的希望大家帮帮我,指导老师忙着自己的项目没怎么搭理我的问题。

网友(2016-05-31):
引用 网友C:
老师你是用什么软件算的

给个邮箱,我把计算公式发给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在网上搜电机选型,有这方面的资料。具体怎么算还是自己学一下好。因为你的具体要求没有,别人帮不了你的。 ...

老师你是用什么软件算的

网友A(2015-04-13):
平开门一般都用同步带了吧。

网友E:
二楼正解,这个电机所带的负载受力情况不复杂!

网友:
看看人家用多大的!

网友B:
好像都是用再减速的步进电机,用同步带传动,功率都不大。得算移动惯量

网友:
这个为啥不用个气缸,拖过去不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二楼正解,这个电机所带的负载受力情况不复杂!

能不能麻烦下详细列下求解步骤,需要什么数据我来提供,或者您假设数据然后写出。麻烦了,我真的弄这个头都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开门一般都用同步带了吧。

齿条是固定着不动的,然后电机带动齿轮转动从而带动下面的轮子前进的。所以没用同步带

楼主:
齿条是固定着不动的,然后电机带动齿轮转动从而带动下面的轮子前进的。所以没用同步带 。玻璃门前进长度约为3米,前进速度大概是4米/分,电机准备选用步进电机(带减速器的),现在就是需要求出让齿轮转到起来的扭矩,根据这个来确定步进电机。齿轮齿数25 ,模数为2.玻璃门重量从原来400kg修改为100kg 。 请各位教教怎么算出所需扭矩大小,真的希望大家帮帮我,指导老师忙着自己的项目没怎么搭理我的问题。

网友D:
在网上搜电机选型,有这方面的资料。具体怎么算还是自己学一下好。因为你的具体要求没有,别人帮不了你的。比如加减速时间。我如果用软件算,十几分钟就搞定了。

网友:
找个步进电机的样本,根据上面要求计算。
另,你这个要算启动扭矩和运行扭矩。启动扭矩根据加速度计算。运行扭矩就要看你滚轮与板的摩擦力了。

网友:
可以参照计算公式套,但是准不准就难说了

网友(2016-05-21):
我也是来学习

网友(2017-07-27):
台湾凯贺KH齿条齿轮,微信&电话:18040586982

网友:
这么大质量。。。启动的时候估计有低速爬行,还有制动的时候需要考虑惯性。末端肯定要加缓冲的啊。

网友(2017-09-04):
求计算软件或计算公式,谢谢!!179623739@qq.com

网友:
意大利Gambini(伽比尼)成立于1978年,是一家专门生产齿轮齿条传动装置的世界级公司,拥有世界一流生产检验设备,同时拥有高素质的技术人才,可以为每位客户解决最复杂的需求。由于工厂智能化无人作业,Gambini齿条和齿轮广泛应用各大行业,如激光切割,机器人应用,数控机床,高端检验设备等.

意大利GAMBINI齿条中国代表     方正:17712668783

网友(2018-06-05):
首先要知道摩擦系数算出拉动门要多大力然后按公式可算出功率P=F*V/效率,得出功率。还要考虑其它因素,参考机械手册

网友(2019-01-04):
计算启停时的扭矩就行了,求加速度a,计算合力F=μmg+Ma,扭矩T=Fr,功率P=F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