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死机了!维修束手无策,请教社友高手

楼主(2015-04-13):
昨天机床丫轴负向过硬限位,手工转丝杆退回复位,重新开机后出现:按循环启动后,灯亮,但机床无动作无报警,坐标值无变化。凡是从MDI面板输的指令都不执行,甚至连的指令都是如此,查看梯形图都正常,手轮和手动,编辑功能正常,伺服显示正常。

现在连维修师付也束手无策,请社区的高手指点,谢了,我机台是上海建荣精机,系统是法拉克Oi一Mc。

网友A:
这应该是系统问题

网友:
  过产的机器你别指望会有个完整的报警状态,都是想到啥搞啥;经常碰到报警后不显示。

网友:
不一定是系统问题
我这原来这一台台湾乔福 也有类似情况
无任何报警
按程序执行没有反应后来只是一个交换工作台选择按钮锈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回个零看看

三轴都回过零,,痒也回过,但启动循环,机台无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系统问题

能否详细说说,解决的办法

网友:
是启动按键坏了吧

网友:
系统参数修改下,我也遇见过类似情况,用了个笨办法,呵呵,刚好厂里面还有一台同型号的,刀架手摇到卡盘位置,参数照抄过来,好像就这些,然后机器就好了

网友:
t肯定有地方不正常,条件不满足

网友C:
查查梯图,看按循环按键要满足什么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查梯图,看按循环按键要满足什么条件

看了诊断号25号:机床停止状态和循环启动都是1。即复位倒带修号都在。。G8.4是接通状态。ESp和SP接通状态

网友:
应该就是内部报警没有清除,话说难道售后都搞不定吗?打电话找他们技术老大,或老板。

网友:
是不是机器尾款没付,系统锁死了,我们以前造的一起就这样,防止对方不打尾款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了诊断号25号:机床停止状态和循环启动都是1。即复位倒带修号都在。。G8.4是接通状态。ESp和SP接通状态 ...

是否有互锁信号输入
3003#0,#2
G8.0,G8.1,G8.3
G013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有互锁信号输入
3003#0,#2
G8.0,G8.1,G8.3

G8.0----8.4----8.5都是I状态参数3003全是0状态'都反复查好几遍了,查不出故障,我怀疑是不是主板或连接信号接问题,也就是系统的信息到不了具体的机床动作上,后天台中精机的厂家才从厦门过来。

楼主:
故障解决了,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故障解决了,谢谢大家的建议

具体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