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短了可接长吗

楼主(2015-04-13):
以前没设计过链,现在链传动的链买短了,可以接长吗?
再补充个问题,链轮和链条单个采购号采购吗?有图纸。

网友:
可以接长,不过一般都是多买个几节,防止不够长,长了可以截掉

网友:
跟表带一样 可以接长

网友:
呵呵,想起以前,加一组太长,截一组又太短,把我给气的。

P.S.

设备搞得很紧凑。轴间距不可调,带张紧轮的。设计时明明算好几节的,可能是买的链条太便宜了吧。

结果,
加一组吧。。。张紧轮一干活儿,里外不是事儿啊。
                      往外紧?把链条贴到隔壁零件上去了。
                      往里紧?来回链条亲密无缝接触啊。。。

截一组吧。。。就差那么一点,够不着。。。干巴巴地瞅着那几毫米,就是没辙。

咳,再花钱换组链轮呗,还能怎么样。。。

网友(点评):
哈哈,没法调整啊 ! 起码电机侧可调吧? 难道最后自己加工个配上了?

网友:
链轮可以把图纸给做链轮的五金店定做;链条可以多买几个活结,可以随意接长截短

网友:
多备几个接头就是了,链轮一般要根据你要求定制的

网友:
可以的,你买的时候买长些,这样短了拆几节就行了

网友:
根据你的中心距和链轮直径计算链条长度,根据计算的长度多加几节。长了好截断,短了也可以接,不过没有截断操作方便。

网友A:
当然可以接,分单双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接,分单双扣

能具体讲讲吗

网友(点评):
链节为奇数时用需要一个过渡链板,俗称单扣。最好不用这种,你可以看下书

网友B:
一般链轮链条都是标准件,按分数配就可以。例如3分的轮就要配3分的链,这样节距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链轮链条都是标准件,按分数配就可以。例如3分的轮就要配3分的链,这样节距才一样。

什么3分?不都是按节距来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3分?不都是按节距来的吗

旧的叫法,6分链,就是12A,节距19.05,年龄大的,都是叫几分,几分

网友:
应该有调节结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3分?不都是按节距来的吗

3分就是节距,是英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