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如何调整螺旋线的起始位置

楼主(2015-04-13):
螺旋线的起始位置已确定。。测出来与极轴的角度无限小数。。。现在问如何使螺旋线通过这点。。这点为特殊点

网友:
螺旋线起始角度不是可以随便自己设的吗?

楼主:
不可以吧。。。只可以输入角度。。。现在角度没办法输入啊

网友A:
角度怎么没法输入呢?

网友:
角度可以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度怎么没法输入呢?

角度是无限小数。。怎么输啊。。又不能函数

网友:
楼主,你把螺旋线的属性管理器贴出来,你不贴图说明问题,指望别人给你帖出来并说明吗

楼主:
起始角度。。我需要的角度为某一无限小数。。此点为特输点。。为啥在起始角度处不能输入函数或者变量啊